怎样读取FLASH中的MBR表

楼主:
小弟正在做FLASH分区和实现DEVICE为U盘的工作,平台是 2440 + wince 5.0。 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高人。

1.看到论坛上有贴出自己平台上MBR表的内容,请问是如何得到的。
2.我想在usb mass storage 中查看MBR表的内容,(我在PC端只显示一个fat分区,另一个fat分区隐含)请问如何读取MBR表?
3.我们知道CE启动后NK是常驻内存的(没有使用XIP),请问MBR表是否也读入内存里,还是必须读MBR扇区才能获取。

网友:
顶一下,没人知道吗?

网友:
如果能在PC上认到一个盘符,即识别出来一个可移动磁盘,就可以在PC上用WinHexe查看它的信息,包括分区表、MBR、BPB等等。

网友A: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MASS STORAGE功能了,想读取MBR的话就在PC端通过WinHex等工具来查看这个磁盘的数据,查看MBR的位置就可以了。
如果想显示另一个FAT区的MBR表就把Mass storage显示的盘符换一下就可以了,或者实现两个盘符的MASS STORAGE。
MBR表应该是在使用的过程才从FLASH中读取的,不会常驻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MASS STORAGE功能了,想读取MBR的话就在PC端通过WinHex等工具来查看这个磁盘的数据,查看MBR的位置就可以了。
如果想显示另一个FAT区的MBR表就把Mass storage显示的盘符换一下就可以了,或者实现两个盘符的MASS STORAGE。
MBR表应该是在使用的过程才从FLASH中读取的,不会常驻内存

嗯,有时候没有显示就要自己费心了。

网友:
直接透过快驱动接口来读取mbr,与读取普通的数据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