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通信问题

楼主(2010-01-28):
CC1100通信问题
请问各位大侠,谁知道CC1100的通信距离有好远啊,最近在搞这个,不知道它能通信好远,手册上面也没有提到过。。。
通信
手册

网友A:
按我们公司做的应用,空旷距离应该在300米左右。这跟天线、结构、发射功率很有关系。一般都能达到100米以上吧!

网友B:
这个得看具体的设计,一般就是楼上 说的那个距离,
目前浙江 多义性的收费系统,好像就是采用CC1100

网友C:
CC1100
是什么公司出的芯片啊
谁有datasheet啊
给我传下好吗??
感激不尽啊 hufuhai@163.com

网友D(2010-03-25):
我后来查了一下,大概有500左右的样子

网友E(2012-11-25):
没有500米,就是是TI的评估板也没有500米,如果是电池供电的话,距离会比较远300左右吧,距离与你的设计是密不可分的,设计的好就远不好的话,呵呵,3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