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与安卓
求助: arm-linux-gcc下的字节对齐问题

楼主(2009-04-07):
求助: arm-linux-gcc下的字节对齐问题
2套不同的协议。 对内协议使用默认的 4字节对齐, 网络通讯协议使用单字节对齐。
希望对 2种协议定义的结构体使用不同的字节对齐方式。
查了一下百度,试了几种网上提供的方法好像都无效。
1.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x ;
int y;
}STRUCT_TEST __attribute__((packed,aligned(1)));
2. typedef struct STRUCT_TEST{
unsigned char x ;
int y;
} __attribute__((packed,aligned(1)));
3.#pragma pack(1)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x ;
int y;
}STRUCT_TEST;
#pragma pack()
以上3种方式得到的 sizeof 都为8.
而如果修改makefile 加上 -fpack-struct 后。
STRUCT_TEST 长度为5没错了,但是又影响了另外一些需要4字节对齐的结构体。
很头痛,希望大家能提供宝贵意见
linux
packed
百度
结构体
网络通讯

网友A:
编译器不能自动设置C语言的对齐吗?

网友B:
应该是这样吧,自定的
// Loss of optical port
typedef struct
{
short index __attribute__ ((packed));
short opticalPortLoss[32] __attribute__ ((packed));
} __attribute__ ((packed)) PORT_LOSS;
默认的去掉__attribute__ ((packed))应该可以了,现在没环境,明天可以测 一下。

网友C(2009-08-27):
谢谢楼上. 不好意思那么久才来结贴.
最后试验 __attribute__((packed)) 的确可行!当初不知道怎么回事试了好几种查到的linux下的字节对齐.其他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