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用TVP5147做解码芯片的?我配置出来的效果很不好,怎么改进啊?!谁有优化后的参数表?

楼主:
有没用TVP5147做解码芯片的?我配置出来的效果很不好,怎么改进啊?!谁有优化后的参数表?

网友:
这个效果真不知道该怎么改进,好痛苦,配置来配置去就是没见转好。

网友A:
TVP5147的行场频线直接没接?只用了一根像素时钟线,会不会有问题?说数据线里面可以叠加行场频信号,怎么理解啊?!

网友:
不用行场频信号,不知道我的CAMERA接口要怎么配置?!

网友B:
找供货商要或者代理要参数表,自己调,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供货商要或者代理要参数表,自己调,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

参数表我已经要到了,就是显示的不正确。好烦!

网友:
配了不知道多少钟参数,一点改进都没有。把CAMERA接口的各种参数设置了个遍,还是没有改进。不知道是不是硬件的问题?!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去调试?好烦!!!

网友:
TVP5147输出的信号都是没有问题的,CAMERA接口没设置对?

1。VS-----60HZ
2。HS-----15。73KHZ
3。PCLK----27MHZ

网友:
为什么应该纯正的红色,中间怎么就有黑色横线呢?搞不明白!!!

网友B:
没有用过这种芯片,如果担心硬件有问题的话,就用示波器查哈行、场,PCLK的时序,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这种芯片,如果担心硬件有问题的话,就用示波器查哈行、场,PCLK的时序,看对不对?

TVP5147输出的信号都是没有问题的,CAMERA接口没设置对?

1。VS-----60HZ
2。HS-----15。73KHZ
3。PCLK----27MHZ

网友:
TVP5147输出的信号都是没有问题的,CAMERA接口没设置对?

1。VS-----60HZ
2。HS-----15。73KHZ
3。PCLK----27MHZ
光看数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A:
TVP5147的行场频线直接没接?只用了一根像素时钟线,会不会有问题?说数据线里面可以叠加行场频信号,怎么理解啊?!

我只见过行场复用一个线,复用数据线还真是没有见过,这个要看datasheet的时序,怎么讲的

为什么应该纯正的红色,中间怎么就有黑色横线呢?搞不明白!!!
不知道黑色的横线是不是很规则很多,成梳状?
这说明你的信号已经出来了,应该时钟没有什么问题,看看芯片内部有没有什么设置内部滤波器的

网友C:
直接找代理调试吧。。很快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代理调试吧。。很快调好

代理不会上门服务啊

网友:
本应该显示电视台的图象,但模糊成这个样子。

网友:
这个是电视台显示正常时的图象。

网友:
输出格式可以为:;

The digital data output can be programmed to two formats: 20-bit 4:2:2 with external syncs or 10-bit 4:2:2 with embedded/separate syncs.

网友:
这段英文应该就是表示可以不用单独的VS/HS线,可以在数据线里面嵌入(embedded)VS/HS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代理调试吧。。很快调好

代理不会上门服务啊

。。。。。。我都是自己搬机器去让代理帮调试出参数的。。。
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代理调试吧。。很快调好

代理不会上门服务啊

。。。。。。我都是自己搬机器去让代理帮调试出参数的。。。
汗。。。。

你也用514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代理调试吧。。很快调好

代理不会上门服务啊

。。。。。。我都是自己搬机器去让代理帮调试出参数的。。。
汗。。。。

你也用5147?

不是。。。其他的。。但是应该原理是一样的。。。自己去跑一趟吧。。。这个东西跑不掉的。。自己调没经验要浪费时间。。。

网友A:
准备叫他们过来,自己调试搞了几天都没搞定。痛苦,很有挫折感啊!

网友: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叫他们过来,自己调试搞了几天都没搞定。痛苦,很有挫折感啊!

那你们公司还挺牛。。。我们都叫不动。。都是自己跑。。哎

网友:
1。ITU656格式就可以不需要VS/HS信号,它直接在数据线里面叠加了SYNC同步信号------那些F/V/H/P就是起同步的作用吧?!

2。ITU601格式一般要VS+HS这两个同步信号-----单独出来

网友:
Standards with embedded syncs insert the SAV and EAV codes into the data stream on the rising and falling
edges of AVID. These codes contain the V and F bits, which also define vertical timing. Table 2?3 gives the
format of the SAV and EAV codes.
H equals 1 always indicates EAV. H equals 0 always indicates SAV. The alignment of V and F to the line and
field counter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standard.
The P bits are protection bits:
P3 = V xor H; P2 = F xor H; P1 = F xor V; P0 = F xor V xor H

网友:
NOTE: F = 0 (during field 1), 1 (during field 2)
V = 0 (elsewhere), 1 (during field blanking)
H = 0 (in SAV : Start of Active Video), 1 (in EAV : End of Active Video)
P0, P1, P2, P3 = protection bit
Camera interface logic can catch the video sync bits like H (SAV, EAV) and V (Frame Sync) after reserved data as
"FF-00-00".

网友:
ITU601与ITU656数据格式说明!!!

网友:
我的TW9910还至少可以看到个东西出来,没想到5147显示的图象更模糊!

网友:
今天乱搞还真把图象搞的清楚了,下一步就是调节效果了。痛苦了一个礼拜,今天总算有所收获。

网友:
为什么我的图象还只是能够显示在下半部分?奇怪?!

网友:
源的大小已经设置为640*480了,但为什么只显示了240个像素的样子?为什么?怪!!!

网友:
搂主搞定了没?

网友D:
我现在也在调 TVP5147M1, 还算清晰,但抖动的厉害,用了代理商给的参数也不行,下周代理商过来调,郁闷啊 。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 CAMERA的设置问题,还是 5147 的寄存器配置问题,CAMERA 用的是以前 5150  搬过来的,应该没问题的。
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CPU 2440
WINCE5.0
PCLK 27M,OK

网友:
我的就是会偏屏。那几个OFFSET不知道设置为多少好。

网友:
一篇不错的文章

网友D:
哈哈,我TBP5147偏屏的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不关 OFFSET 的问题,是地址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在调 TVP5147M1, 还算清晰,但抖动的厉害,用了代理商给的参数也不行,下周代理商过来调,郁闷啊 。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 CAMERA的设置问题,还是 5147 的寄存器配置问题,CAMERA 用的是以前 5150  搬过来的,应该没问题的。
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CPU 2440
WINCE5.0
PCLK 27M,OK

你的tvp5150调试完了,没有抖动么?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TBP5147偏屏的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不关 OFFSET 的问题,是地址的问题。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地址问题?
是数据存储的地址么?

网友:
我的图象也会抖动啊!5147真难搞!

网友E:
抖不抖动跟视频源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抖不抖动跟视频源有关系~

跟CAMERA驱动没关系?

网友:
看楼主用的这两款解码芯片,估计是以DV或是TV为信号源的,不是做camera的?我猜的............

网友:
是啊。我们就是DVD的图象显示到CAMERA。

网友E:
tv信号有奇偶场之分,奇数桢和偶数桢交替显示就会有抖动,屏越小,抖动感觉会越明显.要是在数据显示之前做些处理会好点,有算法就更好.
根据需要来搞.

呵呵,有电视没?靠近看看电视的画面有没有抖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tv信号有奇偶场之分,奇数桢和偶数桢交替显示就会有抖动,屏越小,抖动感觉会越明显.要是在数据显示之前做些处理会好点,有算法就更好.
根据需要来搞.

呵呵,有电视没?靠近看看电视的画面有没有抖的现象!

有没好的办法改进?!

网友:
关于PAL制式和NTSC制式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