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wince 控制GPIO?

楼主:
我用c#在2440上面编写应用程序,开发速度快~
但是c#怎么碰到底层硬件,怎样直接控制2440的GPIO,
evc当中有个内存映射的东西,但是在c#下面怎么搞??

网上查了下,c#的都是LED的那个,但问题是 GPIO的话是不是得先要写个GPIO驱动的DLL,然后再去createfile??

等待高手~~

网友:
是的 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
很讨厌C#
要弄个DLL。呵呵

网友:
C#挺好啊

网友A:
弄DLL要怎样弄才能让c#引用???

网友:
帮顶了~~据说以后C#是趋势呢~

网友:
是的,完成后需要和XX_GPIO.DLL一起下载到目标机。

网友:
C#引用C++的DLL很简单啊,只要添加引用,然后将C++里的函数导出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DLL要怎样弄才能让c#引用???

P/Invoke

网友:
I2CBridge.h:

#ifdef I2CBRIDGE_EXPORTS
#define I2CBRIDGE_API __declspec(dllexport)
#else
#define I2CBRIDGE_API __declspec(dllimport)
#endif

class CI2CBridge
{
public:

        static I2CBRIDGE_API BOOL InitI2CBridge(DWORD nWriteAddress, DWORD nReadAddress, DWORD nI2CClock, DWORD nI2CPort);

        static I2CBRIDGE_API VOID DeinitI2CBridge(void);

        static I2CBRIDGE_API BOOL WriteRegisters(PBYTE pBuff, DWORD nRegs);

        static I2CBRIDGE_API BOOL ReadRegisters(PBYTE pBuff, PBYTE pAddr, DWORD nAddrLength, DWORD nRegs);
};

I2CBridge.cpp: 上述函数的具体实现

Invoker.cs: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
using System.Text;

namespace I2CUtility
{
    class I2CInvoke
    {
        [DllImport("I2CBridge.dll", EntryPoint = "InitI2CBridge", CharSet = CharSet.Auto)]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InitI2CBridge(Int32 nWriteAddress, Int32 nReadAddress, Int32 nI2CClock, Int32 nI2CPort);

        [DllImport("I2CBridge.dll", EntryPoint = "DeinitI2CBridge", CharSet = CharSet.Auto)]
        public static extern void DeinitI2CBridge();

        [DllImport("I2CBridge.dll", EntryPoint = "WriteRegisters", CharSet = CharSet.Auto)]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WriteRegisters(Byte[] pBuff, Int32 nRegs);

        [DllImport("I2CBridge.dll", EntryPoint = "ReadRegisters", CharSet = CharSet.Auto)]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ReadRegisters(Byte[] pBuff, Byte[] pAddr, Int32 nAddrLength, Int32 nRegs);
    }
}

网友:
俺喜欢c#,哈哈,需要导入dll

网友:
我是先在BSP里添加GPIO驱动,然后在C#里面声明一下函数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
c++可以直接操作GPIO的寄存器
C#不了解

网友:
C++肯定离不开,做简单C#趋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