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nArrayStart和binArrayEnd的定义的线索

楼主:
问题描述:
        大家好。我最近在修改Boot程序。在bootinit.c文件中有如下定义:
IMPORT UCHAR        binArrayStart [];                        /* compressed binary image */
IMPORT UCHAR        binArrayEnd [];                        /* end of compressed binary image */
IMPORT char        etext [];                                                /* defined by the loader */
IMPORT char        end [];                                                /* defined by the loader */
IMPORT UCHAR        wrs_kernel_data_start [];          /* defined by the loader */
IMPORT UCHAR        wrs_kernel_data_end [];    /* defined by the loader */
        关于etext、end、wrs_kernel_data_start、wrs_kernel_data_end,我都能在E:\Tornado2.2\target\h\tool\diab\ldscripts\ link.rom中找到定义。但是唯独找不到binArrayStart和binArrayEnd的定义。我几乎找遍了关于链接器相关的脚本文件,就是找不到关于binArrayStart和binArrayEnd的一点线索。
看到很多资料里关于binArrayEnd和binArrayStart有如下描述:
rom镜像构成:镜像主要由code段,data段组成,bss段不占据空间
            ----------------
|--------------|  0xfffx xxxx = binArrayEnd
   |  subImage  |
   |--------------|  0xfffx xxxx = binArrayStart
   |    data       |
   |--------------|  0xfffx xxxx  = ROM_DATA_ADRS
   |    text        |
   |                  |  0xfff0 0008  = ROM_TEXT_ADRS
   -------------- -  0xfff0 0100  = ROM_BASE_ADRS
说binArrayEnd和binArrayStart之间是内存中vxWorks镜像加载的地方。但是binArrayStart和binArrayEnd的具体值是什么,我希望在我Tornado的项目文件中看到。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 可以看看:

http://www.2@1ic.com/app/embed/200412/2465.htm

网友:
生成压缩镜像的时候binToAsm程序生成的,LZ可以随便找一个文件用binToAsm aaa > aaa.s,打开就可以看到了

:\Tornado22pentium\host\x86-win32\bin\binToAsm tmp.Z > vxWorks.Z.s

网友:
告诉你一个好办法,反汇编,然后查找binArrayEnd和binArrayStart这两个symbol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具体地址了,不过注意,这个是链接地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