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模拟器

楼主:
 我想练习软件的安装

有一个大设备上使用的软件。从其中的一个程序vxload.exe,猜想可能是用vxworks开发的。
现在想在自己的普通台式机上练习该软件的安装过程。
执行到vxload.exe时,由于普通台式机上,没有大设备的类似flash c盘,因此报错,执行不下去了。
是否使用vxworks的模拟器,vxload.exe就能执行下去?
vxworks整套软件的价格不菲。是否能单独购买他的模拟器,价钱大概是多少?

谢谢各位!

网友:
想必楼主记错了,应该是vxload.com,不是.exe文件。
该程序是专门为ms-dos编写的,不能在任何windows os下执行。该程序带一个参数,即vxworks映像。
另外,如果你想在台式机上运行vxworks,你需要确保你的vxworks是编译的bsp是pentium,现在一般是p4的机器。因此,如果你所说的大设备不是pentium4的cpu,建议你还是重新编译一个image再安装。
至于模拟器,推荐使用simics。vxworks自带的模拟器,只是一个共享内存的通信环境,其实很简单,对你安装没有多大作用。

网友:
多谢 浮萍 的回复。

我记错了。确实是vxload.com。
我不是做嵌入式开发的,但朋友认为只要是做软件开发的,这个也能搞定。所以要我帮忙。我只能网上求助啦。
手头只有安装盘,其中的内容类似与ms-dos的启动盘。(有dos的3个隐藏文件,以及config.sys autoexec.bat)
现在想要做的是:用这张安装盘,在普通pc上练习安装过程。
在盘的config.sys中,显示菜单供选择。
autoexec.bat中,判断盘中是否有需要的配置文件,如果有,就vxload.com载入dat映像文件。
我利用一台ms-dos的pc,从安装盘启动,走到vxload.com就报错了。
所以想,通过vxworks的模拟器(就是 浮萍提到的 simics),是否能顺利走完autoexec.bat全过程。
至于目前这个盘中的bsp是什么?怎么查?从vxload.com的版本能区分吗?或者用编辑器打开dat映像文件,看哪些字节位置,能区分?
重新编译?我没有源代码,没法做啊。

还往各位大虾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应该比较简单的,vxload image,就可以启动你的vxworks。如果bsp不是你对应的机器,肯定会出错。
至于怎么查bsp,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几天,down了vxworks 5.5的安装好了。自己写了个hello world,能在vxSim下成功运行。
但是关于练习安装的事情,却没有进展。
在vxworks安装目录中,找了所有的pdf和html文档,没有涉及vxload.com的内容。哪里有vxload.com的介绍。
将软盘中的dat映像文件,download到vxSim中,报错。(具体错误内容没有记录下来,等我再试一次后,把具体错误信息贴上来)

网友:
点击“download object file or boot image”button,选择文件后,
错误信息是"WTX Error 0x1002e (LOADER_UNKNOWN_OBJ_MODULE_FORMAT)"。
这文件不是boot image吗?
那vxload.com不是加载boot image的吗?

此外,我在bat文件中,看到以下这句话
bootrom.dat is a copy of bootrom_uncmp (this file must have an a.out
header, unlike the bootrom.sys file made by mkboot (see VxWorks 5.4
Programmers Guide, p 455)).
能解释一下“bootrom_uncmp”的作用吗?
mkboot.bat有什么作用?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