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6410 打回來的板子 有些可以開機 有些不行!

楼主:
各位大大.
目前我司本來用6400的板子 可以動的,現在為了要求 使用667MHz 而用了6410.卻發生了!
有些板子可以直接進入O.S ,但是有些在FLAHS NAND 讀了一次 後就停止不動了...
而耗電流 只有 32mA 左右..我查了一下 DATASHEET  是屬於 STOP MODE ...

各位大大有人遇到過這種問題嗎??  為什麼打回來共 14PCS 只有 4 PCS 可以動...
其它都在 掛在FLASH NAND 那裡就不動了呢??

hwan@ms70.url.com.tw

网友:
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这个都会去先查硬件吧。

网友:
也许是工艺不良。6410 要求工艺高。

网友:
看看硬件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上电时序方面。。。

网友:
硬件好烦人啊!让人头痛。

网友:
硬件检查flash和RAM部分。
Bootloader读取nand数据是Copy到RAM的时候死机吗?如果用的是速度很快的DDR,那么阻抗匹配或者layout不好可能会造成板子起不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打印信息贴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
嗯~~ 之前 板子在DDR 部份 處理 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次 有為了clk 跟data 部份 特別處理 ... 結果 更慘  全死 沒有一片可以開機的...
所謂打印信息 是 deboug tx out 嗎??
那裡 連動作都沒有動作呢!!!
查過在電壓方面.. 跟6400 差別 超大的.. 誤差不能太大呢!!

怎麼去檢查  是否是硬件問題呢??  請教各位大大了.. 我本來是作RF 的 第一次弄 cpu ...
搞的我好累  心累 呀!!

网友:
DDR的硬件问题应该是Layout和阻抗匹配问题。不知道用示波器能不能抓住波形分析?具体也没做过
驱动方面看看CPU中的寄存器的寄存器设置吧,有些参数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如果NAND读过,且启不来的电流还在 32mA 左右,
并且有些板子能启动,

那么问题应该 在信号的完整性上。

网友A:
硬件问题!!!

网友:
代理微软产品 wince 6.0 R3版本的开发工具,技术支持,LICENCE销售
科通通信,网站:WWW.COMTECH.COM.CN
联系人何先生:136315881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问题!!!

請 教是那裡的問題??
你說的出是 硬件 那 請問 是那方面的 ~~

謝謝!!

网友:
耗電流 起來了.. 可以達到 70~90mA了!
可是還是 只讀一次 就停止了!
而用IROM NAND  在GNP15 出現ECC error !!
> <
縞的好累 @@

网友:
我的6410也刚打样完,四片有二片好,一片不稳定(在虚拟机了放MP3就退出播放器),一片不开机(这片电流刚开机瞬间电流0.31A,马上掉到0.28A,就不动了,nRESET信号正常,其他的电压,时钟又正常。怀疑是BGA没好,换了二次了。如果是信号的完整性引起的,要怎样来查啊?ram到cpu的信号都没测试点,那位大大能帮我分析分析?mail: Letu_1@126.com

网友:
如果是搬运到RAM后,系统起不来..我碰到很多次:
(1)可以降低总线频率看看,因为有可能是总线数据混乱;然后你确定你的底板电路没问题?,曾经碰到底板电路有问题,造成LZ相同的情况;
(2)DDR性能要求;

网友:
让软件帮忙支援,用仿真器查看所连接的RAM,用示波器可能看不到信号,一挂上去信号就有可能发生变化,一般只能看总线上有没有信号出来。

6410我没有用过,一般来说外部数据/地址总线的管脚也可以配置成GPIO口的,这个时候可以用仿真器改MCU内部寄存器更改这些管脚的输出来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具体方法是依次输出000...010...000这样的状态,逐条管脚检查输出的高低状态。

如果硬件连接正确再让软件同事或者用仿真器查看RAM内容,具体就是写一点东西进去,然后读出来看是否一致,注意最好将CACHE关掉再做这个测试。

FLASH里面的内容也可以用仿真器在指定地址查看得到。

网友:
花30W买个泰克7000系列或者安捷伦的9000系列示波器,然后抓DDR读写眼图,直观的看出信号完整性是否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