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熟悉tcpmp?请问怎样通过改写代码让其默认为纵向窗口播放?

楼主:
谁熟悉tcpmp?请问怎样通过改写代码让其默认为纵向窗口播放?

网友:
改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Player->Set(Player,PLAYER_ROTATEBEGIN,&iTemp,sizeof(iTemp));
Player->Set(Player,PLAYER_ROTATEEND,&iTemp,sizeof(iTemp));

网友:
[QOUTE]
改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Player->Set(Player,PLAYER_ROTATEBEGIN,&iTemp,sizeof(iTemp));
Player->Set(Player,PLAYER_ROTATEEND,&iTemp,sizeof(iTemp));
[/QOUTE]

只是闪烁,不旋转呀。
我把intface的Proc函数的WM_LBUTTONDBLCLK和WM_LBUTTONDOWN消息重写了,让它响应这两个消息时旋转视频,但是只闪烁,不旋转呀。代码是这样的:
static bool_t Proc(intface* p, int Msg, uint32_t wParam, uint32_t lParam, int* Result)
{
        case WM_LBUTTONDBLCLK:
        case WM_LBUTTONDOWN:
                p->Player->Set(p->Player,PLAYER_ROTATEBEGIN,&iTemp,sizeof(iTemp));
                p->Player->Set(p->Player,PLAYER_ROTATEEND,&iTemp,sizeof(iTemp));
                return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