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VMProcessPageFault Error的问题

楼主:
VMProcessPageFault Error: Page fault occurred while in power handler! Address = 0x000313d4

看过ben.shan老兄的post说是解决了,我依照他说的意思做了问题依旧,请指点!
我的方法就是在platform.bib中将user mode driver也就是由udevicde.exe加载的dll全部加上M标志,使之变成non-pageable,请问我的做法是否正确!如果不对,请详细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要修改Common.bib下面的一些驱动,使之变成non-pageable
至于哪些你可能要查一下文档吧,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谢谢指点,还烦请老兄说详细点
看的文档不少,别人的经验也借鉴了很多,貌似都没有起什么作用

网友:
详细的要去查一查了,最近不在做CE的东西了

网友:
谢谢老兄,这个问题卡了2个星期了,帮我查一下吧,我再加100分

网友:
Look through the registry and find all User Mode Drivers.

Run the dumpbin /exports command on each of the User Mode Driver DLLs.

From the output, determine whether the DLL exports the PowerUp and PowerDown functions.

If the DLL does have these exported functions, then the DLL is a module that needs to be updated in the Common.bib file.

网友:
你的系统是实现了Binfs的吗?如果不是的话应该跟这个没有关系

网友:
是binfs。在common.bib中怎么修改?是加上M标志吗?

网友:
这篇文档我看过了To modify the Common.bib file to support BinFS

ben_shan老兄,能不能把你以前做的common.bib分享一下啊?

网友:
说这么清楚了还不行啊
把所有用户模式下的Dll都加M标志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就是这么做了还是不行,早上把common.bib里所有的dll都dumpbin了一遍,该做的都做了,我都没辙了

这个问题恶心在不是每次必现,反复按个几十次才可能出现

网友:
只要在Config.bib里面将ROMFLAGS的最后一位置成1(Disallow Paging),Suspend的时候系统就不会去做Page Out,这样就没有VMProcessPageFault Error了,和在所有文件后面加M意义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上的老兄,我试过了,一样会出page fault

网友:
这个问题是随机出现的,但是出现的概率还是很高的,很容易复制的
common.bib中不带K的Dll加上M标志就可以,它不是说在用户模式下的Dll吗?别的不需要加M标志的
我当时解这个问题也是花了很长时间,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有MS官方的说法不是这样解的,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找到问题的根源了,在USB20FN中的powerdown里用了DeviceNotification函数,按照M$的书法在Powerdown里面是禁止使用一些系统API的。还是谢谢楼上的热心解答!

网友:
感谢 LZ 的热心分享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请问你这个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不惜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