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报文格式!!

楼主(2010-03-27):
usb报文格式!!
请问 usb报文 格式 是如何的???
如何

网友A:
到http://www.usb.org/找些资料看看吧

网友B:
直接在网上 找下 USB的对应1.1 或2.0的协议文档,看看就OK

网友C:
或者自己用软件抓,就知道了,
一般调试usb的时候,都是抓,看看自己的程序那里错了,
注意,死机是正常的,hoho

网友D:
非常复杂。
你首先搞清楚标准请求的格式。如果玩 U 盘,再搞清楚 SCSI 命令和应答包格式。如果玩 H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