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三星处理器经典杰作:飞凌6410开发板+三星B7300C
lc123300798
lc123300798

网友A(2010-03-25):
三星处理器经典杰作:飞凌6410开发板+三星B7300C
第一部分:高清图片(暂时没搞到B7300的拆机图,不能标明内部功能接口>_
B7300外观高清图和TE6410外观高清图:
硬件参数:
B7300:
说到Windows mobile手机,不得不说ROM和RAM,ROM像电脑上的硬盘空间,而RAM则是运行内存,在CPU相同的情况下,RAM越高,手机的性能则提升的越多,三星B7300C采用了512MB的ROM以及192RAM,这样的配置算中等,应付日常一般使用没有问题。我们使用专业的测试软件Spb Benchmark进测试三星B7300C的硬件性能,成绩还是很不错的。三星B7300C支持microUSB数据线,同时可以通过这个接口进行充电,内存卡方面支持microSD,不过遗憾的是这部机子并没有Wifi。
飞凌的6410开发板:
Samsung S3C6410处理器,ARM1176JZF-S内核,主频533MHz/667MHz;
128M字节DDR内存;
256M字节NAND Flash;
12MHz、48MHz、27MHz、32.768KHz时钟源;
支持5V电压供电;
采用进口高质量板对板接插件,确保长期运行可靠性。
屏显:
飞凌6410开发板采集图(美女与野兽版):
[img=http://www.witech.com.cn/product/lxlweb/UploadFile/200866115157538.jpg
B7300C:
操作系统:
飞凌的6410开发板:
支持Linux、WinCE、Android、uC/OS-II(独家提供)等主流操作系统。
三星
windows
高清图片
Mob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