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2440里面如何读取gpio的高低电平的状态

楼主:
如题

网友:
TQ都有这个驱动,wince里面,汗。

网友:
映射 寄存器地址,直接读就行了。

网友:
对这块不熟,使用哪个函数呢?

网友:
WinCE 5.0 VirtualAlloc VirtualCopy
WinCE 6.0 VirtualAllocEx VirtualCopyEx

网友:
设置成输入模式,直接读

网友A:
先把gpio寄存器地址映射为虚拟内存,之后直接读写虚拟内存即可

网友:
正解
引用 网友A:
先把gpio寄存器地址映射为虚拟内存,之后直接读写虚拟内存即可

网友:
这个是可以映射IO,然后直接读取,我弄过,后主看下:
http://blog.eeworld.net/joyzml/archive/2009/12/10/4977533.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