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阿拉伯语言系统

楼主:
ce 5.0, 在platform settings->locale相应地方选中阿拉伯语,并添加阿拉伯字体。可编译出来的系统是英文,为什么呢?

网友A:
你的机器下了阿拉伯语言包了么,你现在是用的UNICODE编程么

网友B:
你要设置default language为阿拉伯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器下了阿拉伯语言包了么,你现在是用的UNICODE编程么

组件下加了阿拉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设置default language为阿拉伯语。

有的。我设置的。我做过法文和中文系统。均是可以的。

网友:
WinCE 5.0 支持12种语言。
0x0404 Chinese  Taiwan
0x0407 German   Germany
0x0409 English  US
0x040C Franch   France
0x0410 Italian  Italy
0x0411 Japanese Japan
0x0412 Korean   Korea
0x0413 Dutch    Newtherlands
0x0416 Portuguese Brail
0x041D Swedish  Sweden
0x0804 Chinese  PRC
0x0C0A Spanish  Span

没有提供阿拉伯语相关res,需要从其他途径获取。

网友:
12国语言在哪看的?怎么获取呢?不懂,请指导下

网友:
res是什么?

网友:
可能是阿拉伯字体还没有被系统识别,或者系统找不到,你可以从字体方面下手。如果是外挂字体的话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我的系统有些地方开始出现阿拉伯文,而且开始是从右边往左边显示的。只是由于wince 12国语言支持没有阿拉伯的关系。很多界面依然是英文。不知道这些界面是需要怎么样操作。

网友:
顶下 也遇到同样问题
定制其他的 想德文 法文 韩文 日文都可以,但是定制阿拉伯文显示的还是英文

网友:
楼上的找到方法记的来帖上说。

网友:
呵呵,支持一下,我English还没到信手拈来的地步呢…

网友:
正在研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法语、韩语都可以

网友:
急求wince 5.0阿拉伯语字体转换包

想给客户刷机器 还必须要阿拉伯语的 国内找了好久没有找到
哪位大侠有明路 指一条给小女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