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摄像头PreviewBuffer的内容?

楼主:
我有PreviewBuffer的虚拟地址,想用如下方法查看下内存里有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崩溃啊?Data Abort了

        int k;
        PBYTE addr;
        addr = (PBYTE)VitualAddr;
        while(1)
        {
                printf("!!!!!!! Print out Buffer !!!!!!! \r\n");
                for(k = 0; k <= 100; k++)
                {
                        printf("0x%08x ", *addr);
                        addr++;
                }
                addr = (PBYTE)VitualAddr;
                printf("\r\n");

                Sleep(1000);
        }

网友A:
你这个地址是哪里来的?必须在同一个进程里才能这么用。
否则,你必须根据物理地址重新映射一下再这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地址是哪里来的?必须在同一个进程里才能这么用。
否则,你必须根据物理地址重新映射一下再这么使用。

通过IOControl,从驱动中返回的。
那我试试重新映射一下。

网友:
ce6.0?6.0 不能这么干的。
不过你要设置进入kernel模式,否则就会异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