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怎么写电量计DS2786的驱动

楼主:
刚接触Wince,最近一直在想该怎么写电量计DS2786的驱动。本来我用的是S3C2450自带的ADC测量的电池驱动,后来想把它改成IIC通讯的。本以为很简单,想在原有的电池驱动的基础上改,但看了DS2786的datasheet以后,发现没有想的那么简单。因为它一次测5个值,温度,电压,辅助输入,电流和累计电流,所有的驱动里的函数都得改。一直没有头绪。有不有人懂的,教教我!最好能给我代码参考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嘻嘻,我就说复杂嘛

网友:
你就在原来的电池驱动上添加这个芯片的实现函数即可。
不用重新写个驱动的。

网友:
我知道啊,但是需要改动的地方特别多,有些理不清头绪,我是菜鸟,哈

网友:
知道你是菜鸟,菜鸟有菜鸟的做法。那就是改,不是创造。把原来adc的地方加个函数,就读你说的那五个值,不行吗?

网友:
楼主,有方法还怕啥,慢慢尝试吧。你会有成功的喜悦的。

网友:
哎,只能边改着,边期待有牛人点醒我了

网友:
对,你看小黄的个性签名,就应该这样,呵呵

网友:
把分给我吧!!!!!!!!!!!!!!!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驱动吧,只需要通过I2C去读写就可以了
你的问题应该是怎么应用读出来的数据吧,然后是整合到原来的Battery的驱动中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驱动吧,只需要通过I2C去读写就可以了
你的问题应该是怎么应用读出来的数据吧,然后是整合到原来的Battery的驱动中去

专业!

网友B:
这个电池监控芯片牛B,能预测电池还能用多久,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监控芯片牛B,能预测电池还能用多久,嘿嘿。

请问 那我弄这个电池驱动,是不就添加测电压的部分就行了?其余的测温度之类的还要管吗?

网友B:
你不想要就不要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想要就不要了呗。

我的意思是BatteryPDDGetStatus这个函数里,不是有考虑温度嘛,这个我也不用管了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IIC测电压,不也会有高值和低值之分嘛,然后我才好判断GetLifePercent,是这样吗?

网友:
最近我也在研究这款芯片,不过想用在单片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