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于嵌入式的无线网络协议有哪些

楼主:
我是个菜鸟,各位大虾,想问下嵌入式无线网络协议常用的有哪些?给几个具体的例子,谢谢。

网友A:
嵌入式上,用到最常见的无线设备有GSM、GPRS、CMDA、蓝牙、WIFI,当然还有红外。
用于无线网路的最主要的是WIFI和GPRS/CDMA。

网友:
802.11协议族简介总结整理

802.11a:
高速WLAN协议,使用5G赫兹频段。
最高速率54Mbps,实际使用速率约为22-26Mbps
与802.11b不兼容,是其最大的缺点。也许会因此而被802.11g淘汰。

802.11b:
目前最流行的WLAN协议,使用2.4G赫兹频段。
最高速率11Mbps,实际使用速率根据距离和信号强度可变
(150米内1-2Mbps,50米内可达到11Mbps)
802.11b的较低速率使得无线数据网的使用成本能够被大众接受(目前接入节点
的成本仅为10-30美元)。
另外,通过统一的认证机构认证所有厂商的产品,802.11b设备之间的兼容性得到了保证。兼容性促进了竞争和用户接受程度。

802.11e:
基于WLAN的QoS协议,通过该协议802.11a,b,g能够进行VoIP。
也就是说,802.11e是通过无线数据网实现语音通话功能的协议。
该协议将是无线数据网与传统移动通信网络进行竞争的强有力武器。

802.11g:
802.11g是802.11b在同一频段上的扩展。支持达到54Mbps的最高速率。
兼容802.11b。该标准已经战胜了802.11a成为下一步无线数据网的标准。

802.11h:
802.11h是802.11a的扩展,目的是兼容其他5G赫兹频段的标准,如欧盟使用的HyperLAN2。

802.11i:
802.11i是新的无线数据网安全协议,已经普及的WEP协议中的漏洞,将成为无线数据网络的一个安全隐患。802.11i提出了新的TKIP协议解决该安全问题。

网友:
楼上说得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上,用到最常见的无线设备有GSM、GPRS、CMDA、蓝牙、WIFI,当然还有红外。
用于无线网路的最主要的是WIFI和GPRS/CDMA。

也就是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上,用到最常见的无线设备有GSM、GPRS、CMDA、蓝牙、WIFI,当然还有红外。
用于无线网路的最主要的是WIFI和GPRS/CDMA。

也就是这些

补充下,还有

UWB,ZIGBEE,NFC, WiMAX 也可以算上 呵呵 ,LTE/4G也可以啦

网友:
补充的很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