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U盘内程序的自动运行? 类似电子银行的U盾之类?

楼主:
原理是什么? 之前一直以为就是一个简单的autorun ,实验过之后发现不行, 那位大大了解,到底U盾他是怎么实现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Autorun是可以的, 不过要修改一下设备类型, 要把U盘定义为光盘类

网友:
能否给个参考demo

网友A:
其实我是在嵌入式设备上做的, 连接电脑的时候设备作为U盘设备,  想连接电脑的时候运行里面的setup安装包, 原本想改一下设备属性让PC认识为光盘,然后弄一个autorun  不知道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是在嵌入式设备上做的, 连接电脑的时候设备作为U盘设备,? 想连接电脑的时候运行里面的setup安装包, 原本想改一下设备属性让PC认识为光盘,然后弄一个autorun? 不知道行不

可以的

网友:
嵌入式设备的话可以加一个2577的文件夹就可以了。你的程序名要为Autorun.exe。

网友:
哦,学习了,正准备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