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将军 位移传感器谁用过啊

楼主:
我最近有一个,铁将军位移传感器苦于没有资料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主控芯片,无处下手 啊,有谁用过或者知道的,就引出四个引脚,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
位移传感器一般是用mems技术做的gsensor,通信则一般是spi,你给的信息太少,不知道什么什么东西

网友:
就是铁将军牌的位移传感器啊,其他的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可能是铁将军防盗器上用的。

网友:
也不一定非要用它的,你要用来做什么,你手上这个什么资料都没有,还不如去外面买一个gsensor,资料全,效果好,价格公道,呵呵

网友:
晕了,我就有这个啊,没有其他的了。

网友:
买一个咯,淘宝上很多,也不贵。

网友A:
防盗器的那种不适spi通讯的,

就是简单开关量,跟水银开关类似,

你可以用万用表,多测试几次,就找到规律了,最多测试16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盗器的那种不适spi通讯的,

为什么不适用?这么弱的信号还怕被侦听?加个外壳屏蔽总可以了吧,

网友:
我想他用于I/O两就可以的不用SPI通信,能有个报警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