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模块问题

楼主:
一样是12864液晶控制模块,12864M和GDM12864C控制方法就不一样了。请问一下还有哪几种液晶控制模块,比如12864J,12864D等等。
是不是12864后面紧跟的字母一样,控制方法就一样呢?

网友:
否,看主控芯片的,芯片一样控制方法都一样。有的是引脚顺序不一样而已。

网友:
如果控制液晶的芯片型号是同一系列的那么控制方法就是相同的

网友:
如果控制液晶的芯片型号是同一系列的那么控制方法就基本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控制液晶的芯片型号是同一系列的那么控制方法就基本相同的
怎么看控制芯片的型号?12864D后面那个字母不是控制芯片的型号吗?

网友:
就得看技术资料了,没别的办法,因为一般这种模块的芯片是封装在板上的。叫什么封装我忘记了。

网友:
拿到一个液晶模块,怎么看出它的主控芯片是什么?

网友:
看DS,点阵LCD常见的控制IC有HD61830、HD61202、SED1330、SED1335、T6963等等
大多数是邦定的IC,看不出型号。只能看说明书了。
相同的IC,控制方法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