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程序做shell的问题。

楼主:
我要用一个对话框Program1替换explorer.exe做桌面。因为我还有其他程序运行Program2。
重启开机后,如何确定活动窗口在Program2.而不是在Program1上?
我如何才能把Program1做成最底层的窗口?

网友:
都重新开机,当然运行的是Program1

至于Program2呢?它是如何运行起来的?

隐藏Program1,让其它程序运行.

网友:
我启动顺序是先启动program1,再运行program2。都是自动运行。launchXX,中这个program2的序号大于program1

网友:
早上起来顶一下

网友:
如果按你这样写,确实不能判断那个程序先运行起来,一般后运行起来的是当前界面.
但是如果你将第一个窗体隐藏,那显示的肯定是第二个.

还有一个方法,第二个应用不要写在CE启动中,而是第一个应用启动后,在第一个应用中来加载第二个应用,这样可以确保第二个应用比第一个应用晚运行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方法,第二个应用不要写在CE启动中,而是第一个应用启动后,在第一个应用中来加载第二个应用,这样可以确保第二个应用比第一个应用晚运行起来.

这样保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