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在之前那个帖子帮助过我的兄弟们都进来,还有点小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分给你们,,,,,,,,,,,,,,

So,顺便不违规问2个小问题!

1.PowerBuilder里面的platform.reg怎样设置才能让设备烧录完系统就是选中"通过DHCP自动获取IP"那一项,我不想指定IP...

2.虽然自己重新定制了一个系统,但是开机动画还是“FriendlyARM”,我有点不想开机画面帮人家做广告,但我不知道改哪里,我上网找过资料,但好像跟我想象中的和我懂得的有很大距离,好像要改源代码什么的,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改这些源代码~!

网友A:
2.再OAL 下有个bitmap.c吧,你自己弄个代替即可。

貌似友善的BSP还是4.2的,晕,那不知道在哪里,总之你看OEM函数里面就可以知道是什么了,其实就是个图片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再OAL 下有个bitmap.c吧,你自己弄个代替即可。

貌似友善的BSP还是4.2的,晕,那不知道在哪里,总之你看OEM函数里面就可以知道是什么了,其实就是个图片数据。

OAL在哪里,我翻了一下PB里面的东西,又翻了下smdk2440文件夹下面,都没找见...
OEM函数又在哪里?我实在是不懂,请别嫌我烦......

网友:
OEMInit函数啊,里面会调用LCD初始化的,那里就是图片显示的代码了。

网友:
4.2BSP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刚才我去找没有找到bitmap.c我的5.0BSP是有的。4.2你得看看了。
哎,我正在编译系统,没有事情做,帮你看看吧。

网友:
谢谢,你告诉我去哪里找就可以了,我连在哪个窗口找都不知道啊......

BSP还分版本的啊,严重晕了哦,我也搞不懂这些关系,就知道用的PB是5.0的>_

网友B:
你在BSP包里搜索bitmap.c就知道在哪里了。
你的bootload用的是eboot吗?如果用的不是eboot而是其它的bootload,要改你所使用的bootload源码了。就不用找bitmap.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BSP包里搜索bitmap.c就知道在哪里了。
你的bootload用的是eboot吗?如果用的不是eboot而是其它的bootload,要改你所使用的bootload源码了。就不用找bitmap.c了

哈哈,刚才开会去了。
4.2BSP不叫bitmap.c叫做samsung.c
在\KERNEL\HAL下可以找到。

网友:
用的就是eboot

文件找到了,里面是一堆4位长16进制的数字组成的数组,可否解释一下一个"0xffc0"代表什么含义,他们不会逐个逐个慢慢拼吧,没有快捷点的方法的么?

网友:
看来LZ对软件不是很了解啊!很多问题怪怪的!

网友:
你找一个“LCD彩色图片转换工具”,弄一张跟你使的的LCD屏分辩率相同大小的BMP图,把图用这个工具转一下,就出来个.c的文件,你看看里面的内容就知道了。用转换出来的内容替换bitmap.c或是samsung.c 里“0xffc0"那些内容,开机你看到的画面就是你转换的那张图了

网友:
友善,是在cfw.c initdisplay里面 把memcpy 里面的那个数组换一下!

网友:
把图形转换成数组的软件可以用image2lcd,网上很多的!

网友C:
IP那个怎么弄,今天发现,我自己Build出来的OS,改过的IP不能保存下来,一重启就恢复成原来的IP了
产品附带的系统反而能够保存IP,我真疯了,不知道他们怎么整出来的,我自己的系统也明明选择了Hive-base Registry啦,实在是搞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P那个怎么弄,今天发现,我自己Build出来的OS,改过的IP不能保存下来,一重启就恢复成原来的IP了
产品附带的系统反而能够保存IP,我真疯了,不知道他们怎么整出来的,我自己的系统也明明选择了Hive-base Registry啦,实在是搞不明白了~!

你看看代码啊。我晕啊。找到网卡那里漫漫看呗。

网友:
看注册表platform.reg里面,有如下定义;

[HKEY_LOCAL_MACHINE\Comm\CS8900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1               //允许动态HCP
        "DefaultGateway"="0.0.0.0"         //默认网关
        "LLInterface"=""
        "UseZeroBroadcast"=dword:0
        "IpAddress"="0.0.0.0"              //默认IP地址
        "Subnetmask"="0.0.0.0"
        "DNS"="0.0.0.0"

修改以上,然后把platform.reg拷贝到release目录下,然后make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