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mobile 如何实现文件浏览功能

楼主:
我在windows mobile工程中(MFC Dialog)使用CFileDialog类读取文件无法选择路径文件,CFileDialog类始终是默认在document目录下,无法选择更改其他的路径文件.请问在windows mobile下有什么类可以直接代替CFileDialog类吗而且能满足选择路径文件功能.

网友:
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
如果是选择路径的话,可用SHBrowseForFolder函数,示例如下:
        LRESULT OnSelectPath(WORD /*wNotifyCode*/, WORD wID, HWND /*hWndCtl*/, BOOL& /*bHandled*/)
        {
                BROWSEINFO                bi = {0};
                TCHAR                        szPath[MAX_PATH];
                LPITEMIDLIST        pidl = NULL;

                bi.hwndOwner = m_hWnd;
                bi.pidlRoot = NULL;
                bi.lpszTitle = _T("请选择镜像目录");
                bi.ulFlags = BIF_RETURNONLYFSDIRS | BIF_BROWSEFORCOMPUTER;
                bi.lpfn = BrowseCallbackProc;
                bi.lParam = (LPARAM)this;
                if(pidl = SHBrowseForFolder(&bi))
                {
                        if (SHGetPathFromIDList(pidl, szPath))
                        {
                                m_cbxImagePath.ResetContent();
                                m_cbxImagePath.AddString(szPath);
                                m_cbxImagePath.SetCurSel(0);
                        }
                }
                return 0;
        }

网友:
在我的工程里使用SHBrowseForFolder连接就会报错,提示:无法解析该函数。
我的工程是基于对话框的MFC智能工程,我也包含了SHBrowseForFolder需要的shell32.lib和相应的头文件,但是就是无法编译通过。是不是因为工程是基于对话框的原因呢?

网友:
可以调用 WinCE 中的 SH 开头的相关函数

网友:
这个问题也在困扰我啊
大哥你解决了没?? 共享一下阿

网友:
楼主大哥,共享一下相同的问题吧,谢谢啦。
我的邮件是orangeman1982112@gmail.com

网友:
自己做一个吧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谁解决 了,共享一下

网友:
我前几天才做完,不过界面显示的跟CFileDialog不同,是目录树
要的mail我
hdp626@163.com

网友:
谢谢哦。我也要,顶一个

网友:
Windows mobile 不支持SHBROWSEFORFOLDER函数(WINCE支持),改用GetOpenFileName或者GetOpenFileNameEx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没得到满意的答案,看来要自己重新去写了。

网友:
楼主,我的这个代码可以用。是在wm5.0下用的。
OPENFILENAMEEX ofnex={0};
        ofnex.lStructSize=sizeof(OPENFILENAMEEX);
        ofnex.lpstrFile=szFile;
        ofnex.nMaxFile=sizeof(szFile)/sizeof(szFile[0]);
        ofnex.lpstrFilter=L"(*.*)\0*.*\0(*.jpg)\0*.jpg\0(*.bmp)\0*.bmp\0(*.3gp)\0*.3gp\0";
        ofnex.ExFlags=OFN_EXFLAG_DETAILSVIEW;
        ofnex.lpstrInitialDir=L"\\My Docu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