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如何做GPRS卡发?

楼主:
我有个跑WINCE的手持机, 开启GPRS模块后,可以浏览网页了

现在我想用这个GPRS 模块收发信息,还要做哪些工作呢?

是否在WINCE系统中,已经提供了相关的函数了?
还是要借助 GPRS模块本身的相关函数接口,才可以收发信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 Command

网友B:
你的问题描述得有点摸棱两可。
建立GPRS是通过AP和GSM模块收发AT命令来打通这个数据通道了
打通完以后这个通道走的就是网络数据包,具体就是一些二进制的串,
需要你的上位机有相关的协议支持,WIN CE已经有这方面的支持了,
只需要在控制面板里面配置好拨号连接,就可以拨号了,
剩下你的应用程序就可以通过socket来收发数据了。

网友:
我猜楼主是不是想开发网络应用程序,而不是底层的AT命令吧?如果是这样,你完全可以参考PC上的Win32下面的Socket和HTTP编程,基本结果都是一样的,只是有些参数不支持需要设置成NULL
如果楼主确实想通过驱动接口获取收发数据流,就需要AT 命令了

网友:
看了后面两位的描述,清晰一些 ,谢谢啊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可以拨号上网了,并且可以浏览网页了。

那现在是不是,之要确定这个GPRS 模块是否支持TCP/IP 就可以了? 然后,就像PC上开发socket一样了?

网友:
你用的是那个GPRS模块呢?
基本都支持TCP/IP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描述得有点摸棱两可。
建立GPRS是通过AP和GSM模块收发AT命令来打通这个数据通道了
打通完以后这个通道走的就是网络数据包,具体就是一些二进制的串,
需要你的上位机有相关的协议支持,WIN CE已经有这方面的支持了,
只需要在控制面板里面配置好拨号连接,就可以拨号了,
剩下你的应用程序就可以通过socket来收发数据了。

讲的不错

网友:
当然支持了,http协议的下层就是TCP,如果不支持TCP,怎么能支持http呢。你如果只是在CE下做些socket的开发,就像在PC下开发一样,基本上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