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实现方案

楼主(2010-03-25):
求一个实现方案
需求描述:
某种机械设备,要求某个动作只能进行规定的时间。假设要求A动作做0.5秒。
目前的实现:
1 取当前时间
2 做A动作(通过IOCTL调用硬件接口)
3 取当前时间
然后3的时间减去1的时间,如果大于规定时间,则退出。否则循环做1--3的操作。
问题:
由于第2步,调用硬件接口是阻塞的。因此,假设有时候硬件做A动作做了0.6秒,
那么整个做动作的时间就超过了规定的0.5秒。因此没有达到要求。
提问:
在WINCE应用层的程序里能否解决上面的问题?
硬件
接口
程序
应用层
机械设备

网友A:
事件同步是否可行

网友B:
我现在觉得这个东西光靠软件层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因为硬件执行的时候是阻塞的,所以一旦阻塞时间比较长,我再怎么判断也没有用。

网友C:
这么长的时间,应该无碍吧。呵呵。

网友D:
新开一个线程来执行这些操作,并将线程的优先级提高试试

网友E:
这个问题关键点在分析你的第二步阻塞到了什么程度,还允许其他线程运行吗?如何可以的话建立一个线程间同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现在大部分时间延迟都是在调用硬件接口上了,就看你的硬件阻塞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