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以前很多关于bootloader的帖子, 还是解决不了的疑问

楼主:
看了这个版面以前很多关于bootloader的帖子, 还是解决不了心中的疑问, 特来
打扰一下大家. 是关于wince下bootloader的问题(不考虑linux)

现在市场上的开发板, 很多都是用ADS独立编译一个bootloader, 用这个bootloader加载
系统(nk.bin或nk.nb0), 这个bootloader第一次一般用jtag工具
烧写, 以后就可以用usb或串口来更新, 这个bootloader是不是应该叫nboot+eboot呢

bootloader的生命周期在操作系统起动后就结束了. 它初始了一个硬件环境以便操作系统启动

操作系统起动后是从OAL开始执行的, OAL是内核的一部分, 而eboot不是,
是不是就是说, PB本身编译的那个eboot就没有用了. 或者说在"_WINCEROOT\PLATFORM\MyBSPName\SRC\BOOTLOADER"下的代码就没有用了,
可以去掉?

网友A:
bootloader本身没必要分成2部分:nboot,eboot。之所以分成这样,是因为硬件的限制(2410,2440有4K大小的限制)

有的bootloader使用了一些技巧,是自己2次加载,第一次硬件自动加载前4K,这部分里面实现了重新加载整个bootloader,并跳转的功能;为了实现这个功能,要对连接器做一些设定,你说的应该就是属于这种吧。

如果你不使用eboot,当然可以不编译它,这个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loader本身没必要分成2部分:nboot,eboot。之所以分成这样,是因为硬件的限制(2410,2440有4K大小的限制)

有的bootloader使用了一些技巧,是自己2次加载,第一次硬件自动加载前4K,这部分里面实现了重新加载整个bootloader,并跳转的功能;为了实现这个功能,要对连接器做一些设定,你说的应该就是属于这种吧。

如果你不使用eboot,当然可以不编译它,这个没问题。

的确,现在大多数引导程序都是自己加载2次,因为空间不够,第一次加载只是为了第二次在加载做工作。
真正强大的功能是体现在第二次加载。
第二次加载之后,就可以交互了,支持各种命令,
当让,bootloader第二次加载引导程序之后,就开始启动bootloader自己的文件系统,次文件系统并非我们通常说的文件系统,是bootloader专用,然后初始化一些设备,然后开始启动内核,此后,bootloader就把权力交给内核了。

网友:
yashi的解释也令我茅塞顿开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