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内核裁剪,有nk.bin,却没有生成nk.nb0,什么原因?哪里设置?请教,谢谢!

楼主:
是不是还有哪里没有设置好?想烧到优龙fs2410 的板子里。

网友:
检查一下config.bib里面有没有这几项设置:
        ROMSTART=$(NK_START)
        ROMWIDTH=32
        ROMSIZE=$(NK_ROMSIZE)
这是生成nb0最关键的地方,其中start的地址要跟NK的起始地址对应起来

网友:
config.bib是在生成的文件里面么?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几项,要如何添加呢?

网友:
config.bib文件一般在你的BSP目录下面的Files目录里面
最后会集成到Release目录下面的Ce.bib里面

网友:
ROMSTART
ROMSIZE
设置要正确,
楼主,前面有人问过类似问题,请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几项,要如何添加呢?

ls几位正解。
直接把它copy到config.bib文件的最后面,但要注意
ROMSTART
ROMSIZE
一定要跟config.bib中NK的起始地址以及大小设定一直。

网友:
没生成,可以直接调命令来完成的。CVRTBIN命令

网友:
为什么我生成的NK.nb0文件都是同样大小的呢?
不同的内核生成的都一样,但是NK.bin文件是不一样大的。
还请指点

网友:
nb0大小肯定都是一样的,后面的部分用0填充,大小就是你指定的ROMSIZE
正常Bin的大小必须小于nb0,不然就会有问题了

网友A:
那是不是把ROMSTART设置好了,再设置ROMSIZE>=NK.BIN,让nb0>=bin就可以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把ROMSTART设置好了,再设置ROMSIZE>=NK.BIN,让nb0>=bin就可以了呢?

ROMSIZE要大于NK.bin,而且要稍大一些,因为NK.bin展开后还需要一些空间

网友:
呵呵,其实很简单打开build os ->open realease directory   输入命令行。。get nb0就可以在离得工程release下找道nb0了

网友:
再请问一下,ROMSTART这个值的设置是要根据什么来设定的?
我刚接触,还请多多指教,呵呵,谢谢

网友A:
Dabort exception!!!

生成的NK.nb0烧到板子里的时候,启动不起来,提示:Dabort exception!!!
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用优龙自带的DNW v0.50A,U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bort exception!!!

生成的NK.nb0烧到板子里的时候,启动不起来,提示:Dabort exception!!!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说起来原因就多了,你看看你的下载地址和config.bib设置的虚拟地址映射的物理地址是否一致。
买谁的板子问谁啊,这样比较容易知道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优龙自带的DNW v0.50A,USB的

lz试试用DNW烧nk.bin吧。我就碰到他们的说明书写错了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abort exception!!!

生成的NK.nb0烧到板子里的时候,启动不起来,提示:Dabort exception!!!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说起来原因就多了,你看看你的下载地址和config.bib设置的虚拟地址映射的物理地址是否一致。
买谁的板子问谁啊,这样比较容易知道问题。

        ; NK Start address
        #define NKSTART                8C200000
        #define NKLEN                01D00000

        #define RAMSTART        8E000000 ;8E000000
        #define RAMLEN                02000000 ;01F00000

        $(NKNAME)   $(NKSTART)      $(NKLEN)    RAMIMAGE
        RAM         $(RAMSTART)     $(RAMLEN)   RAM

;        NK                                        80040000  01EB0000  RAMIMAGE
;        RAM                         8c200000  01C00000  RAM

; Common RAM areas
        AUD_DMA                     8c002000  00002000  RESERVED
        DRV_GLB                     8c010000  00010000  RESERVED
        DBGSER_DMA                  8c022000  00002000  RESERVED
        SER_DMA                     8c024000  00002000  RESERVED
        IR_DMA                      8c026000  00002000  RESERVED
        SD_DMA                              8c028000  00008000  RESERVED
        EDBG                        8c030000  00020000  RESERVED
        CPXIPCHAIN                  8c050000  00008000  RESERVED
        SLEEP_BUFF                        8c058000  00004000        RESERVED
        DISPLAY                     8c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COMPRESSION=ON
   KERNELFIXUPS=ON

IF IMGPROFILER
        PROFILE=ON
ENDIF
IF IMGPROFILER !
        PROFILE=OFF
ENDIF

   ROMFLAGS=0

   ROMSTART=$(NKSTART)
   ROMWIDTH=32
   ROMSIZE=$(NKLEN)
;   ROMSIZE=01EB0000

这个是我的config.bib文件,我也查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给看看设置对不对。
我的DNW设置的是0x30200000。
按理说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啊。
PB编译过程中也不会有错误。
直接烧写bin文件是不行的,提示:undefined instruction excep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