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您的请求ID是: 2760775a17116967229832611e573f

网友:
可以给出RC滤波得电路图吗

网友:
我一般开关式10ms, AD式200ms

网友:
我觉得应该用软件去抖比较好,这样减少成本!

网友:
我一般用20ms,用到现在一直都没问题,公司的HMI上我也是这样写的
用一个电容可以做硬件防抖,就是滤波一下

网友:
硬件防抖与软件防抖各有优缺点,条件允许就一起用。

网友:
按键驱抖动只是按键扫描处理过程中的一小步,要认清按键过程,还需要细化理解按键状态,对于一个按键有:
短按、长按、连按、短按抬、长按抬等状态。
另外,还要考虑:复合键
以上在单片机的各种产品设计中应用很广。

网友:
楼上正解!
不过只是判断状态,就不用考虑太多了。
我通常的做法是在扫描完全部键区后,再读取一次被标记的位置。如果还是被按下就当是被按下了。比较好用,没有具体研究过时间问题。

网友: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一般的尖峰脉冲的时间都不会超过5MS

网友:
我现在用的10ms,还可以

网友:
自己的东西自己试

这最清楚

网友:
我用6-10mS采样3次,全一样,看变位,从未出过错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ee;TL0=0x05;
    timer0_2ms=1;
}

key_sub() /*pst 位置*/
{
     unsigned char i;

     if(!timer0_2ms)return;
     timer0_2ms=0;
     i=key3;key3=key2;key2=key1;key1=ls244;
     if(key2==key1 && key2==key3)key=(key2^i)&i;
     if(key){
。。。。。。。。。。

main()里调key_sub()

网友:
1楼已经讲的清楚了

网友:
我鼠标出问题了   点一下经常响应两三下

网友:
可以用硬件去!

网友:
你可以判断与按键联接的引角端口状态.
例如:
sbit key1=P0^1;//p0^1为按键联接的引角端口,低电平为按下状态;
while(!key1);

网友:
以前用过4*4的键盘,我用的去豆时间为20ms,感觉还可以

网友:
用软件比硬件更实惠,根据经验值设置就可以了,初次使用的可以网上参考别人的经验值,这样可以节约好多成本,尤其是按键功能强大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