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函数返回值的相关问题

楼主:
小弟现在有个小程序需要一个函数返回一个值,但是在返回值后函数还要进行一定的操作才能退出来,又不想用全局变量!

以前学VB的时候好像可以直接给函数赋值,c中好像不可以!哪位大哥帮帮忙!

例如:

sbit En = P1.3;

int fun(int a,int b,int c)
{
     En=0;
     return(a+b+c);
     En=1;

}
在上例中,值是返回去了,可是最后一句执行不了!

网友:
有没有这样的语句可以用呀?
fun=a+b+c;
En=1;
return();

网友:
int fun(int a,int b,int c)
{
    En=0;
    return(a+b+c);
   En=1;                 // 本条语句不会执行

}

网友:
在调用它的函数中执行

网友:
在返回值后函数还要进行一定的操作才能退出来。
返回了还要操作??
不明白。

网友:
你都返回了,肯定就退出程序了,下面的 En=1; 肯定不能执行了,呵呵
int fun(int a,int b,int c)
{
    En=0;
    return(a+b+c);

}
void main()
{
fun(1,2,3);
En=1;
}

网友:
en=0;有什么用么??

网友A:
你用什么编译器啊?居然不会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编译器啊?居然不会警告?!

我用Keil C试过了,是没有警告的~

网友:
函数return后的程序就不能执行了

网友:
这个是代码耦合的问题:

你可以在调用的时候
EA = 0;

CALL FUN;

EA = 1;

明白?

网友B:
不懂,小弟初学C51哈,以前都用汇编!
大虾,多多指点!
在函数调用的时候,是怎么传递参数的呀?通过指定RAM吗?如何可以获取这个地址?
我是想通过这样的方法控制返回值,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通过ram里的实参传给函数入口形参,至于你说的地址那好像是不确定的,但是这对程序结果无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小弟初学C51哈,以前都用汇编!
大虾,多多指点!
在函数调用的时候,是怎么传递参数的呀?通过指定RAM吗?如何可以获取这个地址?
我是想通过这样的方法控制返回值,不知道可以不?

LZ可以看看CALL FUNC的汇编语句。。。FUNC需要是个有传入参数,也有返回值的函数。这样看到里面的参数和返回值处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