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高手过来帮帮忙?关于tinyxml的问题啊

楼主:
问题在代码中加注释那部分
//设置name元素的内容并连接。  TiXmlText *NameContent = new TiXmlText(str1); 总感觉这个str1出了问题,请问有解吗?

void CContactDlg::OnBnClickedCallOnoff()
{
static int onoff=SWITCH_ON;
CString strIP;
CComboBox *pCombo;
CButton *pButton;
switch(onoff)
{
case SWITCH_ON:
pCombo=(CComboBox *)this->GetDlgItem(IDC_COMBO);
pCombo->GetWindowTextW(strIP);
//---------------------我想把此处获得的strip,传给下面xml中name元素的内容,并通过cout << NameElement1->FirstChild()->Value() 输出这段IP地址 ,可最后显示的只是一个字符 像1和2之类的,并没有显示出完整的IP地址啊 这是为什么啊?
if(strIP.GetLength()<=0)
{
MessageBox(_T("destIP could not be NULL!"));
return;
}
//...验证IP..........
this->m_destIP=strIP;
//...启动通话.........
for(int i=0;i {
this->m_Hdr.lpData=new char[SIZE_OF_BUFF];
this->m_Hdr.dwBufferLength=SIZE_OF_BUFF;
this->m_Hdr.dwFlags=0;
waveInPrepareHeader(m_hWaveIn,&m_Hdr,sizeof(WAVEHDR));
waveInAddBuffer(m_hWaveIn,&m_Hdr,sizeof(WAVEHDR));
}
waveInStart(m_hWaveIn);

pButton=(CButton*)this->GetDlgItem(IDC_CALL_ONOFF);
pButton->SetWindowTextW(_T("End"));
onoff=SWITCH_OFF;
break;
case SWITCH_OFF:
//...结束通话.....
for(int i=0;i {
waveInUnprepareHeader(m_hWaveIn,&m_Hdr,sizeof(WAVEHDR));
delete this->m_Hdr.lpData;
}
waveInStop(m_hWaveIn);
pButton=(CButton*)this->GetDlgItem(IDC_CALL_ONOFF);
pButton->SetWindowTextW(_T("Call"));
onoff=SWITCH_ON;

CString str=strIP;
char* str1=(LPSTR)(LPCTSTR)(str);
//创建一个XML的文档对象。
  TiXmlDocument *myDocument = new TiXmlDocument();
//创建一个根元素并连接。
  TiXmlElement *RootElement = new TiXmlElement("Persons");
  myDocument->LinkEndChild(RootElement);
  //创建一个Person元素并连接。
  TiXmlElement *PersonElement = new TiXmlElement("Person");
RootElement->LinkEndChild(PersonElement);
  //设置Person元素的属性。
  PersonElement->SetAttribute("ID", "1");
  //创建name元素并连接。
TiXmlElement *NameElement = new TiXmlElement("IpAddress");
  PersonElement->LinkEndChild(NameElement);
  //设置name元素的内容并连接。
  TiXmlText *NameContent = new TiXmlText(str1);
  NameElement->LinkEndChild(NameContent);
myDocument->SaveFile(".//Call log.xml");//保存到文件

//加载xml
  myDocument->LoadFile();
  //获得根元素,即Persons。
  TiXmlElement *RootElement1 = myDocument->RootElement();
  //获得第一个Person节点。
  TiXmlElement *FirstPerson = RootElement->FirstChildElement();
  //获得第一个Person的name节点和ID属性。
  TiXmlElement *NameElement1 = FirstPerson->FirstChildElement();
  TiXmlAttribute *IDAttribute = FirstPerson->FirstAttribute();
  //输出根元素名称,即输出Persons。
  cout << RootElement->Value() << endl;
//输出第一个Person的ID属性。
  cout << IDAttribute->Value()<< endl;
//输出第一个Person的name内容,即IpAddress。
  cout << NameElement1->FirstChild()->Value() << endl;
break;
}
}

网友:
感觉有问题?

这样 也算问题,你自己调试一下,看看是否是想要的结果.

如果不是,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