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识别

楼主(2010-04-08):
红外识别
我在红外对空间是否要障碍物的识别,请问一下有什么方法?红外识别波长,或者光强,哪一个可以比较简单,而且成本比较低。而且怎样在探测器上设定一个光强标准点。来判断是否高于或低于这个点。
而且
探测器

网友A:
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其他要求讲具体点吧

网友B:
楼主 还是把问题说详细点。
这样大家好给你准确的参考

网友C:
主动识别障碍物,在一定的范围内判断是否有障碍物出现? 我想用的事红外探测光强来做判断,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障碍物的距离很短。怎样设定以个临界值。使得只要探测的光强大于这个临界值就马上发出警报。我是想这个临界值是多少。红外探测接受的光是由红色物体返回来的。

网友D:
这个 就用一般的红外对管探测 就好。
至于探测距离,得调节对应的三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可以调节放大倍数,使其能满足你所要求的一定距离。
但是这个有限制。
楼主可以看看 寻迹小车的设计。

网友E:
哦,,谢谢!!但是探测接受到的光强不是和环境温度有很大关系嘛??是不是要考虑,如果考虑的话是不是还要建立一个表,对应不同的温度,设定不同的参量。

网友F:
怎么没有人跟帖啊 ???

网友G:
根据返回的光强来判断,这个需要光纤探头,你需要做得就是把返回光强转换为模拟量。

网友H:
可能这个问题摆在这里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