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为什么wince的release版本能编译通过,而debug版本就报 ...

楼主(2010-04-19):
为什么wince的release版本能编译通过,而debug版本就报错!
请问各位高手,PB5.0 在编译系统时,release版本能通过,而debug版本却有报错,是什么原因。另外,在编译系统之前,需要配置那些参数才能使用wince 提供一些远程工具,在网上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谢谢!
release
wince

网友A:
看什么错误,有些是因为宏定义的原因

网友B:
"PB5.0 在编译系统时,release版本能通过,而debug版本却有报错"
有的时候是因为DEBUG下缺少一些lib文件吧
\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DEBUG
得看具体的错误提示

网友C:
那远程调试怎么玩,那位高手能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