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板子换K9F1G08 NAND FLASH后WINCE启动不了

楼主:
优龙的板子,原来是64M FLASH, 想换成K9F1G08 128M的FLASH,BOOTLOADER已经解决,FMD驱动是参照坛里前辈们的杰作修改的,WINCE启动到中间就死掉,已经被困两周了,找遍各大论坛,有见到TX说遇到相同的问题并且解决了的,但就没有人讲得详细点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并且是怎么解决的。如果这次我的问题能解决,结贴后一定把详细过程发上来,以便让后来的TX不重蹈我的覆辙。

下面是调试版本的DNW输出,粗体部分是自己加的消息。FLASH分区见下面,WINCE装在第4个分区,装WINCE后的剩余空间做RESIDENT DISK(为了调试方便,测试版只用了FLASH最后4个BLOCK做DISK)。

从串口消息看,看来是系统把每一个空闲BLOCK都识别并标记为坏块了,导致最后没有可用的BLOCK而使文件系统初始化失败。跟踪过FMD_ReadSector,对SPARE区读出来的原始数据都为0xFF,系统凭什么判断该BLOCK为坏块呢?因为没有EBOOT,也没法做单步的踪调试。想贴FMD驱动源代码上来的,不知什么原因提示“上传文件发生未知错误”。有帮忙检查的TX烦请告知邮箱,直接发给各位。

恳请各位高手出手相助,不胜感激!!!
=============================================================================
FLASH分区:

{0,              0x00040000, "boot"},   //256K
{0x00040000, 0x001c0000, "kernel"},
{0x00200000, 0x01e00000, "rootfs"}, //30M
{0x02000000, 0x06000000, "ext-fs1"},//96M
{0,             0         , 0}
=============================================================================
DEBUG版的DNW输出: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1:58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216e18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nitDisplay:480*272
Error Reporting Memory Reserved, dump size = 00020000
Booting Windows CE version 5.00 for (ARM)
&pTOC = 80209c1c, pTOC = 81b20cbc, pTOC->ulRamFree = 82029000, MemForPT = 00000000

Old or invalid version stamp in kernel structures - starting clean!
Configuring: Primary pages: 7604, Secondary pages: 0, Filesystem pages = 3802

Booting kernel with clean memory configuration:
Memory Sections:
[0] : start: 8202a000, extension: 00002000, length: 01db4000
Sp=ffffc7cc
ARMInit done.
Windows CE KernelInit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a6000
Scheduling the first thread.
0x83ddf024: KernelInit2: pCurThread=83ddf024 hCurThread=03ddf266 hCurProc=03ddf002, KernelInit = 80225118
0x83ddf024: Detecting VFP...0x83ddf024:  VFP Not Found!
0x83ddf024: first = 01eb0000, last = 02000000, SharedDllBase = 02500000
0x83ddf024: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0x83dc5000: CertMod.dll not found, using old OEM Trust Model
0x83dc5000: FileSystem Starting - starting with clean file system
0x83dc5000: ERROR: OEMSetRealTime: RTC cannot support a year greater than 2079 or less than 1980 (value 56)
0x83dc5000: FS: initializing ROM/RAM file system
0x83dc5000: SC_CreateAPIHandle: pvData == NULL
0x83dc5000: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ROM, index 2, flags 0x00000031
0x83dc5000: FS: Mount complete (ROM, index 2, flags 0x00000031)
0x83dc5000: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0x83dc5000: FSVOL: Opening existing volume
0x83dc5000: FSVOL: Volume heap already initialized
0x83dc5000: FSREG: Mounted ROM portion of boot registry
0x83dc5000: FSVOL: Creating clean virtual volume
0x83dc5000: FSVOL: Initializing volume heap
0x83dc5000: FSREG: Mounted RAM portion of boot registry
0x83dc5000: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DevMgrApiSetReady
0x83dc5000: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PowerManagerReady
0x83dc5000: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GweApiSetReady
0x83dc5000: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BatteryAPIsReady
0x83dc5000: FS: Creating signal event SYSTEM/NLedAPIsReady
0x83dc5000: FILESYS: Starting storage manager.
0x83dc5000: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StoreMgr, index 3, flags 0x00000001
0x83dc5000: InitSharedHeap: 44200000 10000 c
0x83dc5000:   InitSharedHeap: return 44200060
0x83dc5000: FILESYS: Restarting storage manager.
0x83dc5000: FMD_Init Done, FlashID = 0xecf1
0x83dc5000: PageSize:0x800, NumBlocks:0x4, SectorsPerBlock:0x40,BytesPerBlock:0x20000
0x83dc5000: FLASHDRV.DLL:BuildupMappingInfo() - Enter.
0x83dc5000: SetBlockStatus: Block:0x0 Status:0x0
0x83dc5000: SetBlockStatus: Block:0x1 Status:0x0]
0x83dc5000: SetBlockStatus: Block:0x2 Status:0x0
0x83dc5000: SetBlockStatus: Block:0x3 Status:0x0
0x83dc5000: Loading partition driver mspart.dll hModule=83D94C7C
0x83dc5000: Driver mspart.dll loaded
0x83dc5000: FLASHDRV.DLL:L2P_GetPhysicalSectorAddr() - Secondary table doesn't exist for logical sector 0x0!!!
0x83dc5000: FLASHDRV.DLL:ReadFromMedia() - Unable to determine physical sector address for logical sector 0x00000000
0x83dc5000: Opened the store hStore=000C3740
0x83dc5000: FLASHDRV.DLL:L2P_GetPhysicalSectorAddr() - Secondary table doesn't exist for logical sector 0x0!!!
0x83dc5000: FLASHDRV.DLL:ReadFromMedia() - Unable to determine physical sector address for logical sector 0x00000000
0x83dc5000: NumSec=128 BytesPerSec=2048 FreeSec=0 BiggestCreatable=0
0x83dc5000: SetBlockStatus: Block:0x0 Status:0x0
0x83dc5000: EraseBlocks: erase didn't set all bits high (marking block 0x0 bad).
0x83dc5000: SetBlockStatus:blockID 0x0 Status 0x2
0x83dc5000: SetBlockStatus:Mark 0x0 as Bad Block Succeed
0x83dc5000: SetBlockStatus: Block:0x1 Status:0x0
0x83dc5000: EraseBlocks: erase didn't set all bits high (marking block 0x1 bad).
0x83dc5000: SetBlockStatus:blockID 0x1 Status 0x2
0x83dc5000: SetBlockStatus:Mark 0x1 as Bad Block Succeed
0x83dc5000: SetBlockStatus: Block:0x2 Status:0x0
0x83dc5000: EraseBlocks: erase didn't set all bits high (marking block 0x2 bad).
0x83dc5000: SetBlockStatus:blockID 0x2 Status 0x2
0x83dc5000: SetBlockStatus:Mark 0x2 as Bad Block Succeed
0x83dc5000: SetBlockStatus: Block:0x3 Status:0x0
0x83dc5000: EraseBlocks: erase didn't set all bits high (marking block 0x3 bad).
0x83dc5000: SetBlockStatus:blockID 0x3 Status 0x2[/b]
0x83dc5000: SetBlockStatus:Mark 0x3 as Bad Block Succeed
0x83dc5000: FLASHDRV.DLL:CP_StartCompactor() - There aren't any DIRTY sectors left; the compactor can't be started
0x83dc5000: FLASHDRV.DLL:SM_GetNextFreeSector() - Unable to start compactor in critical situation!!!
0x83dc5000: FLASHDRV.DLL:SM_GetNextFreeSector() - Unable to reclaim any free sectors in a critical compaction stage.  Media must be full.
0x83dc5000: FLASHDRV.DLL:WriteToMedia() - Unable to get next free physical sector address for writing!  The media is full...
0x83dc5000: FLASHDRV.DLL:WriteToMedia() failed.
0x83dc5000: FLASHDRV.DLL:L2P_GetPhysicalSectorAddr() - Secondary table doesn't exist for logical sector 0x0!!!
0x83dc5000: FLASHDRV.DLL:ReadFromMedia() - Unable to determine physical sector address for logical sector 0x00000000
0x83dc5000: FILESYS: Starting device and waiting for boot file system.
0x83d8a1f8: InitSharedHeap: 44200000 0 c
0x83d8a1f8:   InitSharedHeap: return 44200060
0x83d8a1f8: *** DLL_PROCESS_ATTACH - Current Process: 0x42, ID: 0x3d8a45e ***
0x83d8a1f8: +InitDeviceFileSystems
0x83d8a1f8: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device, index 4, flags 0x00000001
0x83d8a1f8: FS: Registering file system $bus, index 5, flags 0x00000001
0x83d8a1f8: -InitDeviceFileSystems: status is 1
0x83d8a1f8: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Enter
0x83d8a1f8: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Could not find stall counter
0x83d8a1f8: Ceddk!BeginCalibration: min(251) max(278)
0x83d8a1f8: Ceddk!BeginCalibration: Elapsed is 276
0x83d8a1f8: Ceddk!BeginCalibration: Delay is 20
0x83dc5000: FS: Waiting for device to signal BootPhase1 completion
0x83d8a1f8: DEVICE!DevloadInit
0x83d8a1f8: DEVICE!InitDevices: Root Key is Drivers\BuiltIn.
0x83d8a1f8: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Prefix) returned 2
0x83d8a1f8: DEVICE!RegReadActivationValues RegQueryValueEx(Drivers\BuiltIn\BusPrefix) returned 2
0x83dc5000: FILESYS: Starting device and waiting for boot file system.
启动到这里挂了!
=====================================================================================================

网友:
估计是文件系统的问题
你之前是不是用的hive ?

整个格式化一下看看

网友:
在系统里试过加或不加Hive,都不行。
WINCE还没有完全跑起来,应该怎么格式化?
BOOTLOADER只能擦除FLASH分获,没法做格式化。

网友:
据我所知,这个flash驱动可以不要都可以启动wince的。咋搞上去不行了呢?

网友:
Gooogleman兄是高手,帮忙看一下,发邮件给你FMD源码和注册表配置。

单为这一个问题卡了两周,跳楼的心都有了。

网友:
你去驱动开发网那里下载一个郑牛人的驱动就可以了

512/1G 都支持的。

你的是优龙的bootloader,注意注册表以及flash驱动的坏块标记。这里讨论很多了,你搜索看看,我的博客也有说明,

哈哈,我自己也找不到了。

网友:
EraseBlocks: erase didn't set all bits high (marking block 0x0 bad).
因为无法将所有的bit都擦除成0xFF,所以该block被标志成Bad Block。这是nand的坏块判断标准。
而你提供的DBG信息也显示了,0-3,4个block都无法完整擦除,都被标记成坏块了。

奇怪,你这里所指示的4个,是从物理的0开始的4个吗?物理的前4个应该是放nboot/stepldr的,怎么会出错呢?出错的话根本起不来的。

网友:
哈哈,shuiyan看了都奇怪了。

因为楼主使用的是优龙的bootloader,并没有把NK和bootloader占用的block标记。——使用eboot是有标记功能的。

所以在FMD驱动中必须把这些块标记为坏块。这样才不会去擦除NK和bootloader。

也有些人会在第一次启动之后就不能启动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define START_BLOCK (NAND_BLOCK_CNT-(0x80000/NAND_BLOCK_SIZE)) //Reserved space for resident flash 4 Blocks
#define START_PAGE  (START_BLOCK*NAND_PAGE_CNT)

FMD里面有定义RESIDENT DISK的起始BLOCK,DEBUG信息里看到的0-3应该是逻辑BLOCK,实际是上面定义的FLASH的最后4个物理BLOCK。在FMD里面所有相关函数都加上了上面定义的START_BLOCK和START_PAGE,系统扫描空闲BLOCK是能够找到正确的起如物理地址的,所以并不会擦除NK或者BOOTLOADER。但是为什么系统就不能把分出来的BLOCK识别成好块并正确地写入磁盘信息呢?

不知道出现EraseBlocks: erase didn't set all bits high (marking block 0x0 bad)这个操作是在哪里调用的,在FMD_EraseBlock函数里放的跟踪消息显示每次擦除操作都能正常完成,不知道为什么又提示这个信息?

用SJF工具检查过,在写入NK后,指定用来做DISK的BLOCK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WINCE启动一遍后那几个BLOCK就被标记为坏块了。

BOOTLOADER中FLASH操作部分和FMD中对K9F1G08坏块标记都已经改到了SPARE区的第一个字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怎么能上传附件呀?想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源码。

网友:
那还是驱动问题了,如果驱动可以,第一次是会启动的。如果是保留块以及注册表没有配置好,一般会发现不了盘符,或者第一次启动之后不能再启动。这个flash驱动也不是我写的。我使用驱动开发网的郑胜杰的来用,基本上一用就起来,最多之前编译不通过,或者不能出现盘符,自己改动一下子。就OK了。弄这个要自己写还是很要心思的。比较多的细节要考虑的。

网友:
帮顶,我也在学习这一块的知识,楼主搞定了希望能分享一下。我现在正在搞eboot下载nk呢,完了就是1g08的flash了。我有那个郑高手的源码,要的话说一声

网友:
估计是 Nand 驱动 的大小页问题

网友A:
又一周过去,已经彻底蹦溃了。如果不加Hive,系统可以启动,但是不能发现Flash Disk。一旦加了,就如上面提到的一样,死在中间。
郑高手的代码也试过,结果一样。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优龙的BSP有什么问题。优龙原始的BSP有个三星第3方的flash驱动,但是并没有被加在Platform里面,它的Hive貌似由下面的注册表实现,它的eboot和bootloader里都没有实现BinFS的代码和格式化功能,晕啊。看来一切还是都只能靠自己了。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system.hv"
    "Start DevMgr"=dword:1
   "Registry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DefaultUser"="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Order"=dword:0
  "Ioctl"=dword:4
  "Profile"="SMFLASH"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LoadFlags"=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1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Folder"="ResidentFlash"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280014
  "Paging"=dword:1
  "CacheSize"=dword:0
  "EnableCacheWarm"=dword:0
  "EnableCache"=dword:1
  "MountFlags"=dword:2

; END HIVE BOOT SECTION

网友:
是 Nand 驱动 的大小页问题

网友:
成熟三星S3C2440方案及S3C2416方案, WINCE5.0,
NBOOT EBOOT,支持SD卡升级NK,WINCE下升级NK,
boot定制 及 驱动定制开发 以及 硬件定制开发,
请联系QQ:570615487,注明:2440

网友:
出现标记坏块,检查下SectorInfo的 BadBlock标志,记得K9F1208是第6个字节是BadBlock标志,K9F1G08改成了第一个字节。

出现这个错误:erase didn't set all bits high (marking block 0x0 bad)
应该是在bootpart.cpp中低级格式化时 调用FMD_ReadSecotr判断 整个PAGE+SectorInfo(2048+8)是否是0xFF,CE默认使用memcmp对比两个数据结构是否一致,但这里会涉及“指针对齐”问题,你可以打印出sizeof(SectorInfo)的大小。

K9F1208的SectorInfo
typedef struct _SectorInfo
{
    DWORD dwReserved1;  4字节
    BYTE  bOEMReserved; 1字节
    BYTE  bBadBlock;    1字节
    WORD  wReserved2;   2字节
}SectorInfo, *PSectorInfo;  不会涉及指针对齐

K9F1G08的SectorInfo定义
typedef struct _SectorInfo
{
    BYTE  bBadBlock;    1字节
    DWORD dwReserved1;  4字节
    BYTE  bOEMReserved; 1字节
    WORD  wReserved2;   2字节
}SectorInfo, *PSectorInfo;  出现指针对齐问题

网友:
我做K9F1G08驱动时标记坏块也有问题,后来发现是小页的flash有个命令可以直接操作SPARE区。K9F1G08没有这条命令。修改K9F1G08的块状态就需要把整个sector读出来修改状态后再写回去。

网友:
更改为EBOOT吧 使用官方的BSP 自动支持64M 128M 要多话,吼一下 呵呵

网友:
是 Nand 驱动 的大小页问题!!!
我的atmel9260加1G nand flash 也出现这个问题,至今未能用uboot烧写yaffs2文件系统。
而且因为成功烧写过一次(但是启动不来),所以这块文件系统空间老是擦除不了,形成了虚拟坏块。
在我用jffs系统启动来后把包含坏块区的分区挂载上去后,发现文件被使用了和之前烧写大小一致但查看不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bootloader发给我啊,正好碰了这个问题,我参考别人blog上文章移植的bootloader,他们都是k9f1208,我的nandflash是k9f1g08移植后没点反应,后来知道是nandflash型号问题,搞了好几天的。请楼主多多照顾我这个菜鸟哦!!
      我的邮箱:linux-asp@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一周过去,已经彻底蹦溃了。如果不加Hive,系统可以启动,但是不能发现Flash Disk。一旦加了,就如上面提到的一样,死在中间。
郑高手的代码也试过,结果一样。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优龙的BSP有什么问题。优龙原始的BSP有个三星第3方的flash驱动,但是并没有被加在Platform里面,它的Hive貌似由下面的注册表实现,它的eboot和bootloader里都没有实现BinFS的代码和格式化功能,晕啊。看来一切还是都只能靠自己了。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 "SYSTEMHIVE"="system.hv"
? ? "Start DevMgr"=dword:1
? "Registry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 "DefaultUser"="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 "Prefix"="DSK"
? "Dll"="smflash.dll"
? "Order"=dword:0
? "Ioctl"=dword:4
? "Profile"="SMFLASH"
?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 "MountFlags"=dword:11
? "BootPhase"=dword:1
?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 "DriverPath"="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
? "LoadFlags"=dword:1
? "MountFlags"=dword:11
? "BootPhase"=dword:1
?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 "DefaultFileSystem"="FATFS"
?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 "AutoMount"=dword:1
? "AutoPart"=dword:1
? "AutoFormat"=dword:1
? "Folder"="ResidentFlash"
?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 "BootPhase"=dword:0
?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 "Dll"="fatfsd.dll"
? "Flags"=dword:00280014
? "Paging"=dword:1
? "CacheSize"=dword:0
? "EnableCacheWarm"=dword:0
? "EnableCache"=dword:1
? "MountFlags"=dword:2

; END HIVE BOOT SECTION

要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下面添加
        "MountAsBootable"=dword:1 ;The key to save hive registry
键值。

网友:
TCC8900/TCC8901/TCC8902规格:
  ARM 1176JZF-S ARM 1176JZF-S
CPU 500 MHz @ 1.2V, 600MHz (TBD) CPU 500 MHz @ 1.2V, 600MHz (TBD)
65nm CMOS Process 65nm CMOS Process
400 Pin FBGA, 17x17mm2, 0.8 Ball Pitch 400 Pin FBGA, 17x17mm2, 0.8 Ball Pitch
Video Processor (up to 1920x1080p) Video Processor (up to 1920x1080p)
Video Encoding (up to 1280x720p) Video Encoding (up to 1280x720p)
Video Enhancement Video Enhancement
2D/3D Graphic Processor 2D/3D Graphic Processor
Video Input Video Input
Camera Interface Camera Interface
Display & Video Output Display & Video Output
Audio Interfaces Audio Interfaces
Serial/Parallel Streaming Interface Serial/Parallel Streaming Interface
mDDR/DDR/DDR2Memory Support mDDR/DDR/DDR2Memory Support
Storage I/F Support Storage I/F Support
Peripherals & Other Features Peripherals & Other Features

特性如下:
  The TCC8900 is a system LSI for digital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based on ARM1176JZF-S, an ARM's proprietary RISC CPU core. It is designed for high-end multimedia entertainment devices such as car AVN, portable multimedia player and home entertainment. The TCC8900 supports decoding and encoding various types of video and audio standards with software and dedicated hardware codecs including JPEG / MPEG1 / MPEG2 / MPEG4 / H.264 / VC-1 / RV up to Full HD (1080p) and MP3 / WMA / EAAC+ / AC3, etc. In addition, TCC8900 offers a hardwired 3D graphic accelerator to enrich next generation GUI and other graphical applications. For easy and cost effective solutions for GPS navigation devices, it also provides GPS correlator. The TCC8900 is a system LSI for digital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based on ARM1176JZF-S, an ARM's proprietary RISC CPU core. It is designed for high-end multimedia entertainment devices such as car AVN, portable multimedia player and home entertainment. The TCC8900 supports decoding and encoding various types of video and audio standards with software and dedicated hardware codecs including JPEG / MPEG1 / MPEG2 / MPEG4 / H.264 / VC-1 / RV up to Full HD (1080p) and MP3 / WMA / EAAC+ / AC3, etc. In addition, TCC8900 offers a hardwired 3D graphic accelerator to enrich next generation GUI and other graphical applications. For easy and cost effective solutions for GPS navigation devices, it also provides GPS correlator.

产品应用领域:
* PVR PVR PMP
* Portable Navigation Portable Navigation
* Car AV / AVN Car AV / AVN
* Jukebox
* H.264相关监控产品,如3G视频监控等

H.264应用领域机会难得
有诚意者请速联系:QQ:570615487 MSN/email:kingpolar@gmail.com

1.完全提供相关芯片技术手册,最新开发板硬件图纸(orcad与pdf格式)和PCB图
2.完全提供WINCE6.0 BSP开发包以及相关编译步骤和下载烧写方法手册
3.如需要可以协助调试BSP,直到板子跑起WINCE
4.也可以提供LINUX android 相关开发包

有诚意者请速联系:QQ:570615487 MSN/email:kingpolar@gmail.com

网友:
顶一下,之前搞过6410, 但没做过修改flash那块的东西,向各位学习!
我看LZ的BSP包应该最少是09年2月份的。这个包基本没怎么研究过。

网友:
建议楼主在下载nk之前先在eboot中擦除下剩余的nand。前段时间有个问题好像有点像,后来我擦除了下除了nboot,eboot后的nand块就ok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H.264应用领域机会难得
有诚意者请速联系:QQ:570615487

1.完全提供相关芯片技术手册,最新开发板硬件图纸(orcad与pdf格式)和PCB图
2.完全提供WINCE6.0 BSP开发包以及相关编译步骤和下载烧写方法手册
3.如需要可以协助调试BSP,直到板子跑起WINCE
4.也可以提供LINUX android 相关开发包

有诚意者请速联系:QQ:570615487

网友:
学习一下!现在也正在wince 的学习中!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吗?可以看下你的源码吗?最近也在搞这个,有点头疼

网友:
我有2440+K9F1G08的驱动,用的是eboot,且还实现了multi-bin的启动方式

网友:
我也在想把我的QQ2440的nand flash改成K9F1G08U0M或k9f2g08u0m,不知道楼主搞定这个问题了没有。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