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SP4下为何不能运行wince5.0的模拟器?

楼主(2010-03-02):
EVC4+SP4下为何不能运行wince5.0的模拟器?
原4.2的模拟器全都可以用,5.0的SDK用于编译也没问题,但是只要选择emulator,按f5后就会在启动模拟器时报错“Emulator for windows ce encountered an unexpected error”
模拟器应该没问题,无论是standardSDK500还是自己用pb5.0做的emulator都试过了,现象一样。
网上查了好久,似乎没人提过类似问题。
求指点。
error
unexpected
windows
模拟器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估计还是模拟器定制得有问题,装个VS2005试下这个模拟器呢?

网友B:
这里有EVC下可用的中文模拟器,你下载来试试看。
注意是分包上传的,请下载完整后再解压。

网友C:
我有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本来还好好的,突然一下子就不好用了…

网友D:
。。。。。。。。。我感觉挺好的,是不是evc设置的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没办法,把软件重新安装了,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