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常见的4位共阴LED引脚规范吗?

楼主:
看到过05643A,其中
不知道是否一个通用的规范?
现在要量产电路板,但不知道4位LED规范,很麻烦啊

网友:
这个不需要规范吧,用万用表也能测量出来的。就是电路稍微接的不同。

网友A:
没规范怎么保证以后能买到合适的呢

网友:
这两种管脚的段码和位码的安排都是同一个规范啊,只是一个是共阴极的一个是共阳极的

网友:
理论上来说应该规范 但实际使用中 我也发现好多厂家的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规范怎么保证以后能买到合适的呢

楼主应该在画板前,确认你所用采用的物料。 4位共阴LED应该有好几家生产,你得先选定买哪家,这样根据他们的图纸建SCH 和PCB库,再画图,这样量产时,就制定买你选定的那家。

当然如果担心量产时,你选定的那家不好采购,你可以找2家兼容的(封装兼容,管教兼容)

网友:
业内做LED数码管的大厂家有: 亿光、光台、行伟、KingBright

建议楼主最好采用大公司的产品,这样量产后,供货应该没有风险。

亿光的四位LED数码管的链接为:
http://www.everlight.com/product_view2.php?item=151&cate_index=147&set_lang=cn

其他的厂家 楼主自己百度搜索下,一般在他们的官网都有对应的PDF 手册。

最好在量产前,先找好供应商,这样大批量采购的成本会更低,周期会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