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法文键盘

楼主:
我看wince资料说支持法文键盘。法文键盘的LANGID:040C  可我没有找到这个语言的代码。希望知道帮忙说下。

网友:
法文支持啊,你要找什么代码?

网友:
法文键盘布局啊。我的法文系统要用法文键盘。可我没找到040c这个键盘啊

网友: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INPUTLANGS目录下。我没看到040c的法文键盘布局

网友:
那就说明只需要res改一下把字符改掉,映射关系之类的不需要改啊,反正都是拉丁语系的,差别也不大

网友:
如果有的话,就在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KEYBD\INPUTLANGS目录下,如果在该目录下没有找到,那就是没有source code了
你可以修改INPUTLANGS下与其相近似的virtual code-->unicode表格来实现一个

网友:
看我这篇文章:
http://blog.eeworld.net/singlerace/archive/2009/02/12/3883478.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这篇文章:
http://blog.eeworld.net/singlerace/archive/2009/02/12/3883478.aspx

向专家致敬

网友:
deadkey的部分看不明白。我有一个键出不来啊(‘$’键unicode为0x001d这东西出不来)其他的多可以

网友:
修改wince里面的键盘代码,根据键盘的扫描码去输出,你需要的字符

网友:
确实没有的...不过,如果你做过键盘驱动的话,就知道,可以在5.0的帮助文档Translating Scan Codes to Virtual-Key Codes中找到它的映射表,对照一个已经的表进行修改,就成了..
DLL能从微软的中文网站上下载,或者按guopeixin所言去做,应该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