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 中从mcs51类型到msp430 类型

楼主(2009-08-09):
求助!!iar 中从mcs51类型到msp430 类型
小弟看mcs51 的代码,__bit __no__init bool a;如果这个语法从for mcs 51 的iar 中转到for msp430的iar中该怎么写啊,这个语法也不太懂啊,我该从哪方面下手 啊?请大侠们帮忙!!!谢谢了 !!
大侠

网友A:
前面那个__bit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至于no_init bool a声明变量存放于主RAM中msp的语法是一样的

网友B:
430可能并不支持分配一个BIT的存储.............

网友C:
C语言支持在一个字节或INT中指定一个域:
struct my_struct
{
int a:1; // 1-bit
int b:2; // 2-bit
int c:5; // 5-bit
};

网友D:
不过这样运算速度会慢很多的.

网友E:
把BIT都换成unsigned int
430是16位机,用16位数据类型的时候相对最优
而且,一般的430不差小51那点空间吧?
当然,指的51是没有外扩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