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短信

楼主(2009-05-21):
手机短信
开机和关机的AT命令是什么?谢谢!
短信
手机

网友A:
应该上电就开机了吧,所以不一定有开机指令。
关机AT+CPOF试试.

网友:
不知 你这个 开机 和 关机 指什么

网友B:
看模块具体手册

网友C:
没有开机关机,只有控制模块射频是否工作。
用AT+CFUN,就可以控制协议栈开关了。

网友D: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
你可以去下载一个AT指令集来看看,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E:
恩,建议LZ多看看AT指令集。。
你这个开关机是没这种说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