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g13写得18b20问题

楼主:
由于没法仿真,我用示波器测出来的读数据间隙全是高电平
经过计算出来的温度是0度,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解答

网友:
代码呢?看看初始化是否成功,软仿真总可以吧,单步调试  看看

网友:
初始化估计不对,数据处理也有可能。单步调试吧

网友:
18B20的程序我在MEGA128测试过的
没有什么问题,看示波器的波形,初始化应该过去了
读和写可能有问题

网友A:
实在不行,你用PROTUES试试

里面有DS18B20的仿真模块

网友: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5us
{
    while(x)
    {
       x--;
    }
} void init_1820(void)
{
    DS18B20_SET;
    DS18B20_CRL;
    //480us以上
    delay(200);
    DS18B20_SET;
    DDRB&=~(1<
    delay(10);     //15~60us
    while(PINB&(1<
    {
           ;
    }
    DDRB|=(1<
    DS18B20_SET;
    delay(15);   //60~240us
}

void write_1820(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m;
    for(m=0;m<8;m++)
    {
         DS18B20_CRL;
         if(x&(1<
             DS18B20_SET;
         else
             DS18B20_CRL;
         delay(4);   //15~60us
         DS18B20_SET;
    }
    DS18B20_SET;
}

unsigned char read_1820(void)
{
    unsigned char temp,k,n;
    temp=0;
    for(n=0;n<8;n++)
    {
        DS18B20_CRL;
      //  delay(2);
        DS18B20_SET;
      //delay(3);
        DDRB&=~(1<
        k=(PINB&(1<
        if(k)
            temp|=(1<
        else
            temp&=~(1<
        delay(3); //60~120us
        DDRB|=(1<
   }
   return (temp);
}

signed int readTempDS18B20()
{
        unsigned char temh=0,teml=0,zorf=0;
    unsigned int val=0;
    init_1820();        //复位18b20
    write_1820(0xcc);   // 发出转换命令
    write_1820(0x44);
    delay(8);
        init_1820();
    write_1820(0xcc);  //发出读命令
    write_1820(0xbe);
    teml=read_1820();  //读数据
    temh=read_1820();
    zorf=(temh>>3)&0x1F;
    if(zorf)
        {
                teml^=0xff;
                temh^=0xff;
                teml += 1;
            val=(temh<<8)|teml;
            val>>=4;// val/=16;
                temp_ok = 0-val;
    }
        else
        {
            val=(temh<<8)|teml;
            val>>=4;// val/=16;
                temp_ok = val;
    }
        return temp_ok;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你用PROTUES试试

里面有DS18B20的仿真模块

可以连MCU一起仿真吗?

网友:
居然是熔丝位没有烧,分照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