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教驱动问题(如牵涉到技术核心可以有偿付款)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在帮一个朋友写一鼠标过滤驱动,需要拦截鼠标的按键,以及按下按键时候的鼠标坐标。这样才可以把鼠标的所有动作给回放出来。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如何在不需要应用程序作为辅助的情况下面,直接在驱动程序中就得到鼠标的坐标。(现在我已经有成熟的方案以应用程序的函数GetCursorPos取得的数值然后传入驱动中的,但当快速移动鼠标的时候所取得的数值有一定的误差)
本人昨天反汇编跟踪过微软的库函数:GetCursorPos,发现后来这个函数还是转入的Ring0层,调用了win32k.sys中的一个函数完成了赋值。其实这个赋值仅仅是把win32k.sys中的一个全局变量给赋值出来而已。所以在如果知道这些信息的情况下,有无办法在驱动中也调用win32k.sys中的那个函数并得到坐标?
本贴将感谢技术牛人的回答,如果牵涉到技术问题,本人愿意有偿付款100-500RMB作为回报!

网友:
这种需求通常可以完全用应用程序来实现,做一个DLL,用SetWindowsHookEx设置一个全局的WH_KEYBOARD_LL钩子即可。

网友:
设置钩子函数自然有它的有点和缺点,现在目前的需求是必须要在驱动级下实现,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A:
没做过这方面的驱动,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只要知道函数的地址,驱动之间是可以直接相互调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这方面的驱动,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只要知道函数的地址,驱动之间是可以直接相互调用的。

你说的有道理,这里我也考虑过可以直接得到这段内存的物理地址,但是担心这种方法可能不是很痛用,如果采用微软的一个接口可以动态取得某个函数的地址,那么就很肯定可以直接调用这个函数了!
我按照这种思路尝试一下先,谢谢!

网友A:
直接用地址值是不安全的,最好在程序中通过某种方法来获取,你可以跟踪GetCursorPos函数,看它是如何获取地址的,一般应该是调用系统内核的某个服务,也可能是通过DeviceIoControl,或者是构造一个Irp发给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地址值是不安全的,最好在程序中通过某种方法来获取,你可以跟踪GetCursorPos函数,看它是如何获取地址的,一般应该是调用系统内核的某个服务,也可能是通过DeviceIoControl,或者是构造一个Irp发给驱动。

直接用地址值是不安全的,最好在程序中通过某种方法来获取,
==>
是的,直接引用地址不安全,不过好像微软有一个库函数可以取得某个系统函数的地址。(某些内核的钩子就是这样完成的),所以尝试用这个办法看看。

你可以跟踪GetCursorPos函数,看它是如何获取地址的,
==》
这个已经跟踪过,最后发现GetCursorPos是Win32k.sys运行后的一个全局变量的赋值。后来还实时跟踪了一下这个全局变量的地址,确实如此。当鼠标移动的时候,就自动更新了这个全局变量的值。

一般应该是调用系统内核的某个服务,也可能是通过DeviceIoControl,或者是构造一个Irp发给驱动。
==>
好的,谢谢您的思路,我会按照这个思路去尝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