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CPLD程序下载问题(急急急)

楼主:
我用atmel isp下载器进行烧写程序的时候就提示如下信息:

Error:
  number of devices in chain file do not match number of devices in hardware..
  Fail JTAG operations..

===>1 device(s) specified in chain file.
===>0 device(s) found in hardware.

我的CPLD型号是ATF1508AS-10AU100-ND,我在MAXPLUSII中选择的器件类型是EPM7128STC100-15或EPM7128STC100-10这两个器件的引角分布与ATF1508AS-10AU100-ND是对应的。

主板电路已经检查过,没有问题。通电正常

器件对应引角也都检查过,没有问题。

请各位帮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原因,越详细越好。

                                                                                        小弟我挺招急的

网友A:
为什么要用atmel isp呢? ALTERA的MasterBlaster MV电路很简单的,也很容易弄到的(差不多每个供应商都可以提供,自己做也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atmel isp呢? ALTERA的MasterBlaster MV电路很简单的,也很容易弄到的(差不多每个供应商都可以提供,自己做也很方便).
应该是ByteBlaster MV....搜一下能找到电路的.

网友:
楼主先审核下自己的电路的 供电和晶振 以及复位管教等 关键地方。

网友:
没有晶振,也没有复位管脚......查电源去吧.

网友:
电源部分我已经检查过了,上电没有问题;还有与JTAG连接的几个引角线也都没有问题。CPLD没有外部晶振,也没有复位管脚。

我用过Altera ByteBlasterII下载器,也不好使。

Great_Bug和kyzf能把你们的QQ号告诉我吗?
想和你们聊聊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谢了。

网友:
你的下载工具有没有在其它板子上试过?
会不会是没有正确安装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