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问题请教;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代码如下:
sbit int_1 = P1^2;
sbit int_2 = P1^3;
sbit int_3 = P3^7;

uchar code drive_1[4] = {0xff,0x00,0xff,0x00};
uchar code drive_2[4] = {0x00,0xff,0x00,0xff};

int main()
{
  uchar i = 0;
  if(int_3 == 1)
  {while(1)
   {
     int_1 = drive_1;
     int_2 = drive_2;
     i++;
  }
}
为什么可以这样使用?
个人理解:
int_1/2都是位,怎么可以用uchar进行操作,
如果这样不行,该如何操作;

网友:
可能一个非0的uchar类型赋给一个bit类型 的话会强制转换为1吧。。

相当于这样:
    int_1 = !(0==drive_1);
    int_2 = !(0==drive_2);

网友:
代码有问题,i 没有范围限制,肯定会数组越界!

网友:
最好(bit)drive_1; int_2 = (bit)drive_2;
前面加个强制类型转换符号吧

网友:
恩,少了个 } ,不懂,为什么就不可以??
这里面的数
uchar code drive_1[4] = {0xff,0x00,0xff,0x00};
uchar code drive_2[4] = {0x00,0xff,0x00,0xff};
不是00000000就是11111111,管它哪位,反正要不全是0,要不全是1,估计没必要考虑的那么细

网友:
我觉得是把最后一位赋值给bit型,有空了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了,还是3楼了方法较好,我测试了下,可能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