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如何得到已经打开的设备的句柄

楼主:
RT,设备的名称是知道的,但是不知道设备的句柄。各位前辈,有没有函数或方式可以在知道设备名称的前提下得到该设备的句柄?或者说通过搜索之类的???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恳请有经验的前辈赐教~~!!!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同一设备名称的句柄并不唯一吧?

楼主是需要知道当前哪些设备被打开了?

网友:
通过API

        [DllImport("Coredll.dll")]
        private static extern IntPtr CreateFile(String lpFileName,UInt32 dwDesiredAccess,UInt32 dwShareMode,
            IntPtr lpSecurityAttributes,
            UInt32 dwCreationDisposition,
            UInt32 dwFlagsAndAttributes,
            IntPtr hTemplateFile);

IntPtr hFile = CreateFile("CAM1:", GENERIC_READ, 0, (IntPtr)0, OPEN_EXISTING, 128, (IntPtr)0);

网友:
sunrain_hjb  实际上是一个设备驱动已经打开了,但没有返回句柄~
我现在只是想知道这个设备的驱动~~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shangdaoxi   运用CreateFile函数是可以打开设备并得到句柄,但那是针对还未打开的设备吧~~~~
我现在针对的是已经打开的设备,用CreateFile函数只会返回错误,错误原因为该设备已经打开~

网友:
已经打开的设备,不是已经返回句柄了吗?你存起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
关键是这个打开的方式不是通过createfile,而是在direcshow方式中通过load函数打开的,好像没有返回句柄。
所以只能通过其它的方式来获得这个已经打开的驱动的handle。

网友:
我也在学习用句柄 呵呵
关注!!

网友:
论坛里的各位前辈,有经验的多多指教呀~~这个问题对小弟来说比较急了~!!!摆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