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300模块实现上网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如何使用SIM300实现GPRS上网,具体的步骤有哪些,还有GPRS是采用哪种方式上网的。我现在想使用SIM300模块实现上网该有哪些步骤。SIM300有内置的TCP/IP模块么。
比如给SIM300插上SIM卡后通上电下面该怎么办,要写哪些AT指令。
谁能把指令发一下,顺便解释一下。
要是太大的话发我邮箱399081034@163.com
比如建立TCP连接用AT+CIPSTART="TCP","SERVER的IP地址","SERVER的端口号"这里的SERVER的IP地址和SERVER的端口号分别是什么意思,该怎么填。
听说刚开始要打开和激活PDP上下文,合适我看到网上有些人的帖子上面直接就AT+CIPSTART是怎么回事啊
我对这方面还不是太懂谁能把完整的指令和步骤发给我。小弟不甚感激马上散分
还有我每次发帖回帖都提示我没登陆时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晕,怎么没人回答啊。问题很急啊,要是解惑的话马上散分

网友:
一般GSM、GPRS模块实现上述功能 直接采用对应的AT指令就好。

楼主好好分析下SIMCOM公司的SIM300的AT指令中文翻译
http://blog.eeworld.net/cs_21cn/archive/2009/08/21/4467408.aspx

网友A:
老大指令我也知道啊,可是我不知道使用GSM/GPRS模块上网的具体步骤是什么啊,要是我知道了步骤那就好办了把相应的指令写进去就可以了,就算有的指令我不知道也差一下就可以了SIMCOM提供的software手册上面只列出了各种指令以及他们的作用和参数,具体怎么是用模块上面他上面也没说,就算我指令再熟也没用啊

网友:
GPRS建链流程
AT+ZPPPOPEN       //建立GPRS链接
+ZPPPOPEN:CONNECTED OK      //建立GPRS链接成功

AT+ZIPSETUP=1,58.60.230.42,9935  //建立TCP链接
+ZIPSETUP:CONNECT OK     //建立TCP,成功的时候返回OK

AT+ZIPCLOSE=1               //关闭TCP链接
+ZIPCLOSE:1 DISCONNECTED    //关闭TCP,成功时会返回响应的成功指令
OK
AT+ZPPPCLOSE                //关闭GPRS
+ZPPPCLOSE:OK               //关闭GPRS成功

网友:
AT指令集 对于所有GSM/GPRS模块 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但很多模块都是各自私有的GPRS指令,楼主对照下自己模块的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指令我也知道啊,可是我不知道使用GSM/GPRS模块上网的具体步骤是什么啊,要是我知道了步骤那就好办了把相应的指令写进去就可以了,就算有的指令我不知道也差一下就可以了SIMCOM提供的software手册上面只列出了各种指令以及他们的作用和参数,具体怎么是用模块上面他上面也没说,就算我指令再熟也没用啊

老大我用的是SIM300的模块,你那是什么指令啊,没看过啊。
我来说一下步骤你们看看对不对。
定义PDP上下文 AT+CGDCONT=1,"IP","CMNET"
拨号 ATD*99***1#
连接GPRS AT+CGATT=1
激活PDP上下文 AT+CGACT=1,1
建立TCP连接 AT+CIPSTART="TCP","192.168.0.1","8086"
发送数据 AT+CIPSEND
这样就可以发送和接受数据了么,我的流程对不对。
还有SIM100资料上说模块接收数是自动的,那它的SERVER功能又是什么。SERVER功能不也是接收数据的么

网友:
怎么没人啊,帖子快沉了。
还有问题就是就算我联上网了,那么如果我向浏览网页怎么办,比如说上百度

网友:
还有疑问就是在进行TCP连接之前好像还要指定本地端口
比如AT+CLPORT="TCP","2020"这里的本地端口是什么意思
那个端口怎么设啊,随便填一个么

网友:
我来解释一下:
1、利用 AT+CIPSTART= 建立TCP连接, 相当于 建立了一个 客户端,是和 服务器方 建立连接。然后 相互传输数据。 这个 应用, 类似于 QQ;
2、感觉 你想实现的功能, 是 类似于 浏览器访问网站的 应用。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
3、要实现 通过 gprs 访问互联网,需要使用 其他的方式, 不能 使用 AT 指令 实现。

网友:
那要是想访问互联网那具体的方法是什么请yygxyt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