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Debug里面的view为什么用不了?

楼主(2010-04-28):
keil Debug里面的view为什么用不了?
我是新手,现在输出hello 教材上说Debug理的VIEW能看输出结果,但是我的为什么用不了啊》?
hello

网友A:
你找一下里面的那个串口工具
在View->Serial window #1
啥的,你找找看。要在仿真状态下

网友B:
设置问题,好好看书上怎么设置的,

网友C:
楼上的帮解决一下啊~!
我现在VIEW都选择不了,不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