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结构的几个问题

楼主:
几个弱智问题
1 FLASH是多少位的是跟据地址线的根数来确定吗?FOR EXAMPLE?
2 所有NAND FLASH的结构都一样么?都是8根I/O口?那它是几位的?
3 CPU的位数根据什么确定的?地址线?PXA270  32位的,是32根地址线吧?

谢谢。。。!!!

网友:
和外部地址线\数据线没什么关系, 主要应该是内部数据线宽度

网友:
比较说128J3是多少位的?

网友:
1 FLASH是多少位的是跟据地址线的根数来确定吗?FOR EXAMPLE?

  答:你说的Nand Flash还是Nor Flash?
     Nor Flash应该是看数据线,16位的一定有16根数据线
   Nand Flash是看数据IO线的根数,只有IO0---IO7的是8为的,16位的有IO0---IO15的

2 所有NAND FLASH的结构都一样么?都是8根I/O口?那它是几位的?

 答:如上所述,8根IO口的是8位的,16根IO口的是16位的。因为Nand Flash的IO口是送命令、或者地址周期的(几个地址周期合起来定位的),而读数据时,每个字节(或字)是从IO线上直接读出来的,所以IO线的条数就是数据的宽度
3 CPU的位数根据什么确定的?地址线?PXA270? 32位的,是32根地址线吧?

  答:CPU的位数也是数据线决定的。例如有个芯片只有100个DWORD存储空间。那么我们只要8跟地址线就能寻址100个地址空间了,但是对每一个DWORD,访问需要32位数据线的。实际中,并不会有这种特殊情况。实际中,地址线根据实际情况---有多大的存储空间,就需要多少位地址线,例如有1M存储空间,就要10根地址线。数据线的宽度则由每个地址单元的位数决定。例如这1M空间每个单元是8位,那么就只需要8根数据线;如果这1M空间每个单元16位,则需要16根数据线;如果这1M空间的每个单元是32位的,则需要32根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