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屏蔽中断处理程序怎样写???????

楼主(2010-05-22):
可屏蔽中断处理程序怎样写???????
用户编写的可屏蔽中断处理程序怎样写???????
程序
用户

网友A:
楼主可否详细一点,一般来说中断都是可屏蔽的,关键是需要在哪个地方屏蔽。还有,按照你的提问,好像可屏蔽中断和不可屏蔽中断有很大的区别。一般不可屏蔽的中断就是reset,来了就重启。。。其他都可以屏蔽的。写法,具体的芯片型号,具体的编译环境都不一样的。

网友B:
楼上正解。首先得知道你用的什么MCU,每种MCU都不一样的

网友C:
上mcu型号撒

网友D:
不同的mcu 的中断程序是不一样的 指令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