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讨论下ce下影响系统运行速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楼主:
小的是用200M的ep9315,隔壁室用的是2440。把应用程序试了对比一下,切换界面速度真是差太远了。单单在系统下操作窗口都感觉不一样。虽说频率差一半,但至少ep9315还有所谓的2d硬件加速显示,我在应用程序也把所有特效都删掉了,速度也没能有感官上提高。
大伙认为影响系统运行速度的主要原因除了频率外还有什么?是否内存增加也对提高速度有帮助?有哪位大侠也做过9315项目的,分享一下经验吧,跪谢跪谢~

网友:
你的加速用上去没,跟电脑一样,程序,CPU,内存,甚至系统都有关系

网友:
有加载啊,大侠,还是一个字,慢(当然跟2440比)!

大侠是否也有搞9315?

网友:
to:伙讨论下ce下影响系统运行速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个人碰到过的:
存在优先级很高的一直处于run的线程;
硬件差别

呵呵,不针对你碰到的问题呀

网友:
以前做过93系列,但没和三星的比过,影响速度的因素很多:
频率当然是首要的,包括CPU及BUS,9315应该是100M的BUS,
还有LCD的尺寸,9315厂家配的应该是VGA的屏,刷屏占用的系统带宽本身就很大。
9315的2D有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大概能将刷屏性能提升1倍。

网友A:
9315是几十年代的东东,呵~~~

网友:
LS大侠,我们这里用10寸800*600的tft;
还有我还没试过不用9315的2d accel的效果,难道会更差?呵呵~
为什么我觉得开机画面的显示速度会比在应用程序进行画图操作快呢?

网友:
唉,没办法,老大定的,不能随便推翻啊~~~

引用 网友A:
9315是几十年代的东东,呵~~~

网友:
如果触摸、显示两个驱动做的不好,感觉很影响速度。。。另外,在驱动间相互调用,使用过多,也很影响速率,只关注过这两点。。。感觉LZ所说的两款硬件的差别,应该是主要原因吧。。。

网友:
应用的话,贴图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假如你在16位色上贴32位的位图,那效率很低的,16位的机器上要贴16位的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