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halt_loop

楼主(2009-11-24):
一个简单的问题:halt_loop
在头文件head.S最后通常都是
....
ldr lr , =halt_loop
....
halt_loop:
b halt_loop
这个地方始终不是很明白;
还有就是,如果我的主函数是:
int main()
{
while(1);
return 0;
}
死循环,为什么head.S还是需要上面的b来循环啊?
麻烦谁能解释下这个过程啊。谢谢了。
return

网友A:
各位帮忙顶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B:
ldr lr , =halt_loop
....
halt_loop:
b halt_loop
这是是在异常的时候用的吗???如果出现如未定义指令异常、指令预取异常,可能他会直接让其陷入死循环~~
main一般是在svc模式,或者usr模式下。。那个死循环的时候,还是可以响应IRQ和FIQ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