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ware 装tools后的连接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09-03-29):
VMware 装tools后的连接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xp系统,先前在vwmare6.5里装了redhat9,桥接方式,一切正常
之后在提示下装了tools,问题就来了,单机下xp和linux无法连接通信了
linux里:ping127.0.0.1正常,ping192.168.1.241正常
xp里:ping127.0.0.1正常,ping192.168.1.240不通
但是接上网线后,全都通了,上网正常,拔网线后依旧不通,迷茫了~~~
linux
网线
XP系统
单机

网友A:
如果计算机没有接网线,那么XP就是网络物理断线,vmware模拟在linux下也是网络断线,当然xp和linux就互相ping不通了...

网友B:
设置你vmware的bridge关联到你vmware的虚拟网卡桥上就可以了

网友C:
桥接的不行,改成host-only模式了,可以用